齐纳二极管不加限流,用保险丝代替电阻,可以吗

楼主(2024-09-07):
加限流电阻会影响负载功率,一般情况下电压不超过齐纳二极管的击穿电压,电路是稳定的,达到击穿电压,保险丝烧断。这样设计合理吗

网友A:
齐纳二极管的特性、为什么要限流,电阻的特性、保险丝主要作用?
把这些搞明白了,相信你就不会再问这么高大上的问题了。
路还很长,加油!!!

网友B:
当然可以这么用,如果出现电压尖峰,足够损坏稳压管,稳压管将击穿拉低,保险over

网友C:
建议使用TVS代替稳压管!

网友C:
TVS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 低、击穿电压偏差 、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TVS并联在过压保护电路上,快熔保险丝串联在过压保护电路上。

网友D:
多余了吧,保险一般换空开

网友E:
纯一次性保护用可以。但用作稳压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F:
如果是OVP OCP电路的话,限流一般使用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作为限流元件防止过流,当然可以用保险丝代替,但就是如果电路经常性的出现尖锋的话,经常损坏保险管,那会换到你没脾气。

网友G:
你这不是稳压管的应用,应该是防浪涌吧,使用TVS比稳压管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