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51,uv4,页面无法显示中文?

楼主:
求大佬解决。

网友A(2024-09-09):
你这个居然缺少编码选择框!!!
一般这种情况我会重装软件试一下,不行的话再下载过另外的版本尝试

网友B:
encoding字符编码方式需要选择一下,没有这个菜单项就换软件安装包吧

屏幕截图 2024-09-09

屏幕截图 2024-09-09

网友B:
字体编码选择,或者更换软件安装包,还有就是可能缺少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