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C语言指针的问题

楼主(2024-09-09):
int num[20]={0};     //定义一个数组int *ptr=num;          //指向num

printf("\n\r ls=%p \n\r",&ptr);
请教各位打印出来的值是什么,是指针ptr的地址吗?

网友A:
是的呀,ptr的值是num[0]的地址,&ptr是对ptr这个指针变量取地址

网友B:
先搞清楚内存是什么

网友C:
你双斜杆把指针注释着了。
应该这样:

int num[20]={0};  // 定义一个数组
int *ptr=num;         //指针指向数组num

printf("\n\r ls=%p \n\r",&p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