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应用中电容值的选取

楼主(2024-09-09):
请教大家,典型的NTC应用电路中,电容的取值大小怎么确定?

网友A:
首先根据温度变化范围,查NTC数据手册可得阻值的变化范围,选适当电位器代替RTC;其次计算R1和C1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其值通常为R1的取值与NTC标称值相同,如NTC采用10K,R1取值10K,C1先取值104;将示波器的探头接在C1的顶端,调节电位器,观察示波器的波形,验证C1的取值是否合理。

网友B:
这个电容值10nF~100nF都可以,只要漏电小,不影响的。我一般还会串联1K电阻到ADC输入,ADC输入对地接的就是100nF。

网友C:
0.1uf也就是100nf,如果你的波动大的话可以适当增加

网友D:
温度这个东西,变化哪有那么快。但是电容漏电是比较麻烦的。其实只要电容不漏电,103-10uF甚至100UF都可以。只是容量大了的话,一上电时温度会变化比较慢。我习惯用4.7uF的。0805三星的。还行吧。

网友A:
另外,注意Vref来自何方?若由TL431提供,C1取值不当,有可能引起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根据温度变化范围,查NTC数据手册可得阻值的变化范围,选适当电位器代替RTC;其次计算R1和C1低通滤波器 ...

受教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值10nF~100nF都可以,只要漏电小,不影响的。我一般还会串联1K电阻到ADC输入,ADC输入对地接的就是 ...

这么做有什么解释嘛?,在网上见过类似的应用电路,主要是想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