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4个通道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2024-09-10):
ADC采样4个通道,2个按键通道,1个温度通道,另外1个是检测ADC电压是否正确,请问处理起来会不会影响到其它的功能

网友A:
時序分好就行了,但是按鍵爲什麽要用ADC?用IO口中斷,實時查詢都可以啊

网友B:
普通I/O口可以实现按键状态的采集;温度和电压的采集重点是它们的调理电路设计,第一:调理电路的输出电压通常为0~5V(注意:根据你选MCU,阅读数据手册确定实际的管脚输入电压范围。),第二:每一路调理电路使用电压跟随器,实现相互的隔离。第三:ADI公司和Ti公司有专用的隔离芯片进行隔离,采用专用的隔离芯片不需要在调理电路中使用电压跟随器。

网友C:
ADC是一个硬件模块,启动、读取本来就耗时间很少,怎么会有影响?不要死等查询。

网友D:
普通按键不需要使用ADC,做菜单用则网上有很多通过时间检测做逻辑处理的例子,用外部中断也可以;ADC时序配置好以后,业务逻辑不出现致命错误绝大多数情况用起来没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