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h串口被锁,如何操作?

楼主(2024-09-10):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现在用的STC8H8K64U,之前一直用的串口烧录,一次头脑发热,想用硬件烧录,也烧录成功了,现在想再次采用串口烧录,却一直检测不到单片机,现在单片机一直运行之前的程序,应该没有损坏,网上也没有这种解决办法,只有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网友A:
不知你如何实现硬件烧录,使用从前硬件烧录的方法,将使用串口烧录的两个管脚重新定义为串口。

网友B:
STC没有锁串口的说法,只要MCU没有损坏,没有设置口令啥的,则一定可以重复串口下载。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它是有两个IO为0才可以下载的选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如何实现硬件烧录,使用从前硬件烧录的方法,将使用串口烧录的两个管脚重新定义为串口。

USB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下载

对,就是USB下载

网友A:
重新使用US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