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分析出这个是个什么芯片吗

楼主:
8个引脚,测了下有一侧是四个GND,另一侧第一个是VCC 3V3的,下面两个是SCL和SDA的通讯引脚,还有一个未知,旁边是块eeprom,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丝印只有CN 2105122,数字像是生产日期没啥参考价值,就个CN根本搜不到,难顶,有能认出的大佬吗》感谢

网友A(2024-09-10):
估计是,其他三个接地应该是地址脚位

网友B:
印象是一个NXP公司生产低电压复位电路,未知脚与MCU的复位电路相连。

网友C:
要确定芯片是什么功能,可能需要抄板反推原理图以及示波器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其他三个接地应该是地址脚位

主要是只有个CN也不好认,不确定是不是个eepro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印象是一个NXP公司生产低电压复位电路,未知脚与MCU的复位电路相连。

也就是说i2c是设置低压值的?

网友E:
先画出原理图再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i2c是设置低压值的?

IIC用于存储重要的过程数据,换句话芯片包含FLASH,不是设置低压值,低压值由芯片确定。它的功能类似微机主板的BOIS。

网友F:
应该是个flash片子,IIC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