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封装,航空插头GX12 5芯。

楼主(2024-09-10):
我的电脑安装AD9,目前打算自己画一个航空插头GX12  5芯的封装,由于中间5个焊盘围成一圈,画的时候,采用复制阵列,结果5个焊盘,那都有,就是不在我要的位置。也不知道我的软件问题,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算了,只有放弃,求助各位大师,谁有现成的。用一下。谢谢。

网友A:
按照航空插头GX12提供的CAD图一个一个画,没有问题。

网友B:
请验证尺寸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验证尺寸后使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