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可以看到预处理之后的程序吗?

楼主(2024-09-10):
最近在看一个用库函数编写的程序,我没有用过库函数,有许多的预定义,所以看起来比较辛苦,想起来BORLAND C可以看预处理后的程序,大约就是执行一个预编译的命令,就可以看到预编译之后的程序(BORLAND C学了几个星期,也没有学下去,具体我忘记了,但有这回事),请问KEIL C51可以看预处理之后的程序吗?

网友A:
在KEIL C51中,可以查看预处理后的程序。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实现:

1. **打开项目**:在KEIL C51中打开你的项目。

2. **设置编译选项**:
   - 进入“Project”菜单,选择“Options”。
   - 在“C51”选项卡中,找到“Preprocessor”部分。
   - 勾选“Generate Preprocessed Source”选项。

3. **编译项目**:编译你的项目,KEIL会生成一个预处理后的源文件,通常以 `.i` 或 `.lst` 为后缀。

4. **查看文件**:在项目目录中找到生成的预处理文件,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即可查看预处理后的代码。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经过预处理的程序代码,包括宏展开和文件包含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EIL C51中,可以查看预处理后的程序。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实现:

1. **打开项目**:在KEIL C51中打 ...

飞云居士老师,谢谢您,根据您的回帖,找到了预处理后的源文件,这个项目的文件夹下有一个Listings文件夹,里面有一个“.LST”的文件,就是预处理后的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