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降压8V电流2A 用LDO还是DCDC好

楼主(2024-09-11):
LDO推荐用什么型号

网友A:
2A4v的功率消耗建议选择DC/DC!如果用LDO,芯片要消耗8W功率!相当于1/3电源功率。芯片发热不可忽略。

网友B:
DC-DC TPS4428简单,  2A的LDO比较少,你也可以用78D08A,加一个PNP三极管扩流

网友C:
肯定开关电源,用LDO有8W的发热量,要大散热片+风扇。

网友B:
AUK LDO 2A系列 A278R08PIC/A278R12PIC

网友D:
早期的开关电源效率也不高, 也就8成左右. 并且如果是模拟电路, 一般不用开关电源.
现在开关电源效率容易做到9成以上, 当然低压小电流效率也不容易高.

12V转8V用不上LDO, 因为LDO是低压降, 输入输出电压差在0.5V以内的,算是LDO,这人压差4V了
这个用开关电源效率要好一些. 成本应该差不多.高效率的国产芯片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