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门极需要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2024-09-11):
这个电路的过压保护值是8.2V吗,可控硅门极需要加电阻吗,R5用多大

网友A:
原理上不需要,实际应用为了安全期间,例如防止浪涌、干扰、误触发等,需要加150-300左右。

网友B:
1、不需要;
2、Q2的型号为:BT151-500C
3、D2的型号为:1N4737A
4、R5=20R

网友B:
由于齐纳管击穿时的阈值处弯曲而不够陡,所以该电路存在软启动的缺点。当考虑齐纳电压的误差时,软启动可能导致在可控硅整流器闭合前,电源电压就已经升高到危险值。
   建议采用比较器触发可控硅,解决软启动的缺点。

网友B:
免计算直接选用集成短路器,RCA SK934X系列。

网友C:
加一个比较好,

网友D:
如果驱动电流很大,就需要串联电阻限流,如果电流本身不大,可以不用,但是出于安全考虑,最好不要省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