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adc测NTC异常

楼主(2024-09-11):
大佬们请教个问题,如图中的电路,测NTC时发现电压不太稳定,于是我把NTC换成100k电阻,上电万用表测adc脚电压为0.85v,软件打开adc后,电压变低了变为0.78v,我换成10k,5.。1k后,同样的操作,电压由0.85v变为0.82v左右。这种现象正常吗?2.5va很稳的,没变化,因为每500ms就要打开关闭一次adc,就造成了采出来的值不停波动。读出来的ad值能和实际的电压对应的上。芯片是stm32g071gbu6,12位adc,过采样到16位,开启DMA转换完成中断,用的hal库。只要软件里打开adc就有压降,软件关闭adc后就恢复了。

网友A:
1、R10和NTC的取值相等;
2、R10和NTC位置互换,R10和C8构成低通滤波器;
3、C8的容值太大,通常为104,它有两个作用,一是构成低通滤波的功能,二是抑制温度使NTC阻值快速变化;
4、MCU和NTC的供电电压均为5V;
5、NTC测温通常采用两路,一路采集电路板温度,另一路采集被测物体的温度,消除电路板温升引起的温差;
6、C8接一个电压跟随器;
7、软件增加滤波功能,如采集十次,去掉两个最值,再取平均值;
8、5V电源最好由LDO提供。

网友B:
ADC3的引脚是不是设置下拉了?

网友C:
电容应该并在NTC两端

网友D:
把这个电容下掉,两颗电阻换成一样的1k,然后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3的引脚是不是设置下拉了?

无上下拉

网友E:
不正常,你要减小采样次数,让电容有时间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应该并在NTC两端

你看看我描述的,我没用nt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描述的,我没用ntc

看了你的描述。首先我抱歉没仔细看。
然后从硬件角度几个想法和你说下。
第一我公司也是做产品的,也有用到热敏电阻,但是一般情况下做这个电路VRFE必须(不说必须,尽可能)和单片机的VCC一致,因为部分垫片机有ADC-VREF标准电压输入引脚,如果没有那单片机内部会直接用它的VCC电平作为ADC标准电压,也就是如果我的单片机因为压降导致它的VCC是2.5V(vcc标准应该是5V),那它测你2.5V电压也会显示是5V(因为ADC底层逻辑就是所测电压等于VCC它就是5V),这里你不能保证你的单片机的ADC标准电压固定的话你和我说2.5V稳定不变对于ADC采集没有任何意义.你要保证的是VCC稳定或者说单片机的ADC-VREF电压稳定。
第二就是电压跟随电路,你可以搜下这个电路的功能,他就是隔离前后级电路的,防止前后级电路相互影响的,你这里要么在单片机IO前面加个电阻,要么加个电压跟随电路。你这个电路是粗略的ADC测算,你就不要想精度了,你都直接怼单片机IO口,IO口又不是百分百防御墙,他也要接地将电流弄走的,肯定会有压降的,要么你自己弄个补偿压降的算法,要么隔离。

网友F:
把电容去掉

网友G(2025-03-19):
你用什么ADC芯片不去查下输入阻抗吗?看上去像是STM32,采样率越高阻抗越小。

网友H:
stm32XXX 这类MCU的ADC 的输入内阻比较小(最大50kΩ, 见下图), 影响了测量结果, 万用表电压档一般在10MΩ, 内阻很大, 所以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小.

要么, 你的电路自身内阻不能大, NTC最小也10kΩ, 这里不合适.
要么, 你加一个运放跟随器(LMV358,LMV321),降低内阻.
要么, 你用软件修正.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单片机ADC检测时的IO输入阻抗不够,实在不行你用个放大器做下跟随,或者凑合用做个补偿也问题不大。

网友I:
电容是千万不能去掉的,ADC检测需要给单片机内部的取样电容充电,去掉C8后测出来的数就更不准了。你是有低功耗需求吗,如果没有的话ADC可以一直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