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数字电压表头程序PCB文件

楼主(2024-09-11):
数字电压表头电路Bom

用量 规格                    标号        封装
==== =====================  ========== ==========
1    电阻:1K                R4         0603
1    电阻:3.9K              R3         0603
1    电阻:20K               R2         0603
1    电阻:20K               RW1        RW-3X3-SMT
1    电容:50V0.1uF          C2         0603
1    电容:50V1uF            C1         0603
1    数码管:2381AG          LD1        2381AG
1    二极管:S4              D1         0805
1    三端稳压:SE8533        U1         SOT-89
1    单片机:STC15W408AS     U2         SO-16
==== =====================  ========== ==========
10

pcb尺寸:10mm*30mm*1.0mm

网友A:
从事高压大功率变频器的开发工作N年的经验,和售后反应的情况来看,慎用电位器。换句话说,返修的板子只要包含电位器,80%故障原因是电位器。因此,工程师维修时,故障范围包含电位器直接换掉。

网友B: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
文件里的几个原理图接线都不一样,以哪一个为准

网友D:
这个是手撮测量电压表吗?能不能量220V

网友E:
请问R1取值多少?

网友F:
R1为啥要与单片机电源相连?作用是啥?

网友E:
有其他大神能解读一下这个电路里R1的作用和取值吗?谢谢!

网友:
有其他大神能解读一下这个电路里R1的作用和取值吗?谢谢!

R1用0欧或直接用锡短接,短接上就是两线电压表,不接三线电压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R1用0欧或直接用锡短接,短接上就是两线电压表,不接三线电压表

另外请问一下组装好后测量一个5V电压,显示0.21V,这个什么情况?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另外请问一下组装好后测量一个5V电压,显示0.21V,这个什么情况?哪里有问题了?

调整输入的分压比,应该是分压比调的不合适。

网友E(2025-04-06):
引用 网友H:
调整输入的分压比,应该是分压比调的不合适。

我是按照楼主电路图的元件参数来做的,固件也是用附件的,请问电路图中调整哪几个电阻可以改分压比?

网友E:

测量5V时调整20K电位器,最高只有0.3V,请问电路图中哪些电阻是调整分压比例的?

网友I(2025-05-09):
引用 网友E:
测量5V时调整20K电位器,最高只有0.3V,请问电路图中哪些电阻是调整分压比例的?

RW1 R2 R3串联和R4分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是按照楼主电路图的元件参数来做的,固件也是用附件的,请问电路图中调整哪几个电阻可以改分压比? ...

调压比涉及Rw1 r2 r3 r4 ,你可以把r4或者r2换成合适的3296电位器用来测试,因为供电是3.3V,只要分压输出到单片机ad口的电压不超3.3V就可以了,具体可以调整电位器使显示实际电压就行,但想显示30V内还需要在程序里根据实际分压比做调整,要不然会出现无法自动变精度和电压超过一定值后就不会再正常显示了。

网友J:
数码管不用限流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