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 io口最大输入电压疑惑

楼主(2024-09-11):
在某个mcu数据手册上看到mcu的最大输入电压为vdd+0.3V,内部带有二极管钳位电路,这是否说明内部采用的二极管是锗管?以vdd为5v为例,当我输入6v时,此时电流为(6-5.3)/R,R为限流电阻,取10k的话电流0.07ma,此时我计算的电流只要小于二极管的最大钳位电流是否可证明在6v情况下mcu并不会损坏?另外最大钳位电流数据手册上没看到该如何计算,若输入的电压是瞬态的,时间很短的话是否可以再继续提高电压而不会损坏,望解惑。

网友A:
你这就是好奇挑战耐压极限,,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绝对统一数据,一般来讲 瞬间上 7V电压,持续时间1us内,不会烧坏,作妖次数多了,保不齐2,3下就挂了

网友B:
以VDD为5V为例,当输入电压为6V时,如果内部二极管钳位电路起作用,那么钳位二极管会导通并将电压钳位在5.3V(5V + 0.3V)。此时,如果通过一个10kΩ限流电阻,电流将会是 (6V - 5.3V) / 10kΩ = 0.07mA。只要这个电流小于二极管的最大钳位电流,MCU理论上就不会因为过电流而损坏。

至于二极管的最大钳位电流,这个参数通常可以在二极管的数据手册中找到。如果没有提供,可能需要联系制造商获取这些信息。对于瞬态电压,如果超出最大钳位电流,即使是瞬态的,也可能对MCU造成损坏。因此,设计时应该考虑到最坏情况,并选择合适的保护元件以确保MCU的安全。

最后,如果输入的电压是瞬态的,并且时间很短,MCU可能不会立即损坏,但这取决于瞬态电压的幅度、持续时间和二极管的耐压能力。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就是设计用来吸收这种瞬态能量,保护后续电路不受损害的。TVS的选型应该基于它能够承受的最大脉冲功率,这个功率是钳位电压和峰值脉冲电流的乘积。正确选型TVS对于防止MCU在瞬态高电压下损坏至关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VDD为5V为例,当输入电压为6V时,如果内部二极管钳位电路起作用,那么钳位二极管会导通并将电压钳位在5.3 ...

明白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是好奇挑战耐压极限,,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绝对统一数据,一般来讲 瞬间上 7V电压,持续时间1us内, ...

5V的单片机,比如新唐003就算电源给到10V也不挂。其实这要看厂家给的余量也有的7V就挂了。

网友C:
不是锗管,+0.3是安全范围值,还没达到内部钳位二极管工作的值,也有标称+0.5的,这是钳位的值,但体二极管这个值也不是不会变化的,温度越高,压降越低。

网友D:
不是所有芯片的io都有二极管,几年前用过一个SOP16的本来好好的,就是用一个1M电阻取个过零(阻容电路)本来没问题的,结果新的芯片就不行,在电压超过5V时发生复位。更改了设计,从外部增加了二极管。然后在下一批又恢复了,现在的那两个二极管的位置就空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所有芯片的io都有二极管,几年前用过一个SOP16的本来好好的,就是用一个1M电阻取个过零(阻容电路)本 ...

没有二极管的场效应管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F:
有一次5.44V,MCU也坏了,所以尽可能不要挑战厂家给出的极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