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数码万年历数码管亮度太低了 咋整?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4-09-12):
家中的数码历数码亮度太低了,咋整?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以前都是低亮度的数码管/LED,需要5ma电流才比看起来亮度比较可以,所以只需要更换所有的数码管/led即可提高亮度。不建议加大电流解决。

网友B:
减小限流电阻的阻值

网友C:
是不是数码管老化了呀 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D:
直接换高亮的

网友E:
可以换高亮度LED.

现在新出的LED, 可以选择高亮度的不少, 而且电流也不大.如翠绿,白色.
红色高亮度也有,只是比前二种少. 其中翠绿容易做到高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限流电阻的阻值

每个数码管的限流电阻都要换吗?怎么找它们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低亮度的数码管/LED,需要5ma电流才比看起来亮度比较可以,所以只需要更换所有的数码管/led即可提 ...

它们原来的亮度还行,经过一次调整时间后所有的LED亮度都暗下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高亮度LED.

现在新出的LED, 可以选择高亮度的不少, 而且电流也不大.如翠绿,白色.

高亮建议改成静态显示:亮度最强,比动态扫描亮好几倍,1片74HC595驱动1位数码管(不够亮或大功率数码管加达林顿管),改程序与pcb后重新投板。

网友G:
是不是带调光功能,你把光敏部件挡住了,或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带调光功能,你把光敏部件挡住了,或弄坏了。

我拆开看了,没发现光敏件,只有一个温度感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亮建议改成静态显示:亮度最强,比动态扫描亮好几倍,1片74HC595驱动1位数码管(不够亮或大功率数码管加 ...

这种数码历,每个LED都加着一片集成块(E2761、E2949),请指点一下咋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亮建议改成静态显示:亮度最强,比动态扫描亮好几倍,1片74HC595驱动1位数码管(不够亮或大功率数码管加 ...

加着E2949的数码管,可以直接换新数码管子吗

楼主:
每个数码管都加着一块集成(E2949、E2761),可以直接换新管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个数码管都加着一块集成(E2949、E2761),可以直接换新管子吗?

这芯片型号居然百度不到

网友H:
抄电路吧,那两个芯片估计是类似595的芯片

网友E:
可以直接换管子, 数码管引脚要与以前的相同, 是共阳,共阳,引脚位置等.

网友D:
突然变低,会不会是电压有变化?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它们原来的亮度还行,经过一次调整时间后所有的LED亮度都暗下来了

会不会是这块万年历板有亮度调节的,你调整时间不小心把亮度调低了?找到说明书好好看看,至于硬件上增加亮度,对你来说应该比较难的。

网友J:
万年历的话,你不如直接画板子,自己用单片机, 数码管做一个新的了.

网友K:
不会是电源的电压变低了或滤波电容减容了吧?

网友L:
可以换高亮度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