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升级用的BIN文件能改为烧写的HEX文件运行吗?

楼主(2024-09-12):
:020000040800F2
:10000000E80D00200101000853110008B70F000897
:1000100051110008B1010008291600080000000075
看上边的第一行,升级用的就少了这一行,是不是加上这一行就行了?

网友A:
SRecord:这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集,支持多种格式之间的转换,包括BIN和HEX。

Online Converters:一些在线转换工具也可以完成BIN到HEX的转换,但使用时要注意文件的安全性和隐私。

网友B:
烧写支持直接用BIN的。

网友C:
bin文件是不带地址的纯数据文件, 而hex是不仅有数据,而且包含有地址的文件. 手动添加地址, 可能不完全正确,导致写入单片机后运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