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交流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4-09-12):
振荡出来AC40V 1.7Mhz的正弦波,用什么元器件可以控制振荡出来的1.7Mhz正弦波进行通断呢,就是让1.7Mhz的正弦波运行200us,然后再断开1000ms。一般的双向可控硅无法满足,还有别的元器件吗

网友A:
要控制1.7MHz的正弦波进行通断,可以考虑以下几种元器件:

1. **MOSFET**:选择适合高频应用的MOSFET,可以快速开关,适合控制高频信号。

2. **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虽然IGBT主要用于较低频率,但某些型号可以在高频下工作,适合大功率应用。

3. **高速开关二极管**:可以用于快速切换,但需要确保其能够承受AC40V的电压。

4. **光耦合器**:如果需要隔离,可以使用高速光耦合器来控制后面的开关元件。

5. **继电器**:虽然继电器的开关速度较慢,但可以选择固态继电器,它们可以在高频下工作。

在选择元器件时,确保其能够承受所需的电压和频率,并且具备足够的开关速度。

网友B:
就是个调制电路吧

网友C:
频率超过1.7MHz最好使用射频继电器(RF Relay),价格较贵,是德科技(安捷伦)的产品。否则,对输出信号有影响。

网友D:
继电器最简单,半导体需要考虑驱动电位问题

网友E:
用mos即可,可参考mos架构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F:
时间精度要求不也是特别严格的话继电器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最简单,半导体需要考虑驱动电位问题

要看继电器响应时间,有些继电器响应需要5us有些需要20us,楼主只开200us的话要考虑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