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隔离电源,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24-09-12):
原来输出一路12V,交流停电,电池供电正常。现在要求输出两路隔离12V,如何解决电池给两路隔离输出的供电问题

网友A:
同样要在电池输出上增加一个隔离电源模块给新的12V。可以直接用成品

网友B:
1. 增加一个隔离电源模块
原理: 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独立的隔离电源模块,该模块由电池供电,并输出12V。
优势: 结构简单,易于实现。
缺点: 效率较低,成本较高。
2. 采用双通道隔离DC-DC转换器
原理: 使用一个双通道的隔离DC-DC转换器,将电池的12V电压分别转换为两路隔离的12V输出。
优势: 效率高,体积小,集成度高。
缺点: 需要选择合适的双通道隔离DC-DC转换器,考虑功率、电压、电流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