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问题为什么串口不停的发送数据?

楼主(2024-09-12):
请教大家,本意是只发送一次,为什么串口会不停的发送ca,c5呢。

unsigned char profix[2]={0xCA,0xC5};

void main(){
        UartInit();
        EA=1;

                        //        length = sizeof(profix);
                                UART_SendByte(profix,2);while(1);

}

void UartInit()                //1152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E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TI        =        0;
        RI        =        0;
        ES        = 1;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清楚TI传送完成标记
                }
}

void UART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length)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gth;i++)
        {
                SBUF=Byte[ i];                 //一次只能发送8位[ i]
                while(!TI);
                TI = 0;
        }
}

网友A:
难道是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B:
是不是开了看门狗?然后没清狗一直复位所以一直发

网友C:
你加个while循环试试

网友D:
while(1) 呢? 你这反复重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看门狗复位了?

没有开狗,加了while(1);就可以了。实际应用中,数据改变一次就发一次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E:
主程序结构不对,代码跑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开狗,加了while(1);就可以了。实际应用中,数据改变一次就发一次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位的代码不是有while(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代码不是有while(1);吗?

就是有也会一直发送,不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有也会一直发送,不停。

那你在哪里又加了一个就不持续了?

网友F:
没有开狗,加了while(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