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关于DCDC输出电容容量大小的问题

楼主(2024-09-12):
如题:很多DCDC 好几安的电流输出,电容只有22UF,请问这么小的电容能经的起那么大电流吗?

网友A:
看dcdc的开关频率与需要的纹波范围,还有输出电压等。

网友B:
看其工作频率是多少,频率越高,需要电容容值越低。

网友C:
        DCDC芯片,输出电容要低阻,所以厂家的技术手册基本全是推荐使用低阻的陶瓷电容,容量自然没法太高。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用容量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D:
建议先了解一下开关电源,特别是开关频率、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cdc的开关频率与需要的纹波范围,还有输出电压等。

频率500K,我看是3A,上边写22UF两个,但后边负载那么重,只管滤去纹波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其工作频率是多少,频率越高,需要电容容值越低。

要考虑带载波动吧,用上边标的电容+电解电容行不?或者先用标称电容,后边多加几个大陶瓷电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其工作频率是多少,频率越高,需要电容容值越低。

可以多并几个吗?根本带不起负载按标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