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测高压电会坏

楼主(2024-09-13):
为什么示波器探头测高压电会坏,怎么看示波器可以测多少范围内的电压

网友A:
有专用的高压探头

网友B:
示波器内部有个ADC转换器,超出了最高承受电压可能会坏,能测多高电压具体见说明书文档或咨询品牌厂商。

网友C:
文科生提出的问题就是有典型特点,耐压不够当然坏

网友D:
示波器输入电压有限制的,探头输入电压有限制的,你可以买高压探头,几千V都可以。

网友E:
示波器输入端子 和线材标签都写着极限输入 电压一般是600Vrms  也就是市电220v  再高的就需要高压探头了  高压探头一般也2 kv 5kv 10kv

网友F:
有专门的探头,探头可能比你的示波器还贵,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