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USB模块进行串口通信创建excel文件问题

楼主(2024-09-13):
51单片机与USB模块进行串口通信创建excel文件后,将U盘插入电脑,不显示文件创建时间,或者显示为1980年1月1日,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你的文件管理系统FAT-FS里面可以配置时间。

网友B:
问题是上位机软件出现问题,与单片机通过USB传输数据无关!

网友C:
你需要在单片机内加一个时间计时系统:负责年月日时分秒计时以及星期计算,加一颗DS1302或DS3231等时间类芯片负责掉电计时,授时用WiFi、GPS等网络模块(没有的可以手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上位机软件出现问题,与单片机通过USB传输数据无关!

没有上位机软件,就是windows系统,电脑显示U盘里文件没有创建时间

网友B:
你先找一个没有文件的U盘,使用windows系统进行格式化后,新建一个创建excel文件并保存,看一看有没有创建时间?

网友D:
重点查一下USB模块的操作协议
不过没有电路及代码不好判断,楼主把电路图跟代码传上了大家才能帮忙分析

网友C:
文件系统脱离操作系统就需要加RTC(实时时钟)功能。
某品牌录音笔为省成本没有RTC功能,什么时候录的音都不知道,导致文件管理混乱。

网友E:
你是不是使用USB118ad之类,操作U盘,它建立文件只有文件名没属性,需要文件目录指令添加时间等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使用USB118ad之类,操作U盘,它建立文件只有文件名没属性,需要文件目录指令添加时间等属性

没错,就是用的USB118ad,求问怎么用文件目录指令添加时间属性?118ad里面的编程手册里有说明吗

网友F:
你创建文件的时候就需要写入创建日期,这个日期是你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