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T6单片机芯片ADC采样波动大

楼主:
如图ADC采集到的数据差值有20-100不等   请问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调整对ADC1的 3 8 15通道进行采样

网友A(2024-09-13):
补充一下 外部发送到板子的电流值稳定

网友B:
上传ADC通道的信号调理电路,才能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C:
用个滤波算法试下?

网友D:
靠近单片机AD脚对地接个104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