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仿制ID95809大侠制做的STC15计数器为什么不能计数

楼主:
仿制了ID95809大侠制做的STC15计数器,数码管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按按键无法计数没有反应,要把程序里的K3按键程删除才能正常计数,各位大侠们帮忙看下程序是哪里的问题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MQ=P3^4;//蜂鸣器
    sbit K1=P3^2; //按键加
    sbit K2=P3^5; //按键减
    sbit K3=P3^2; //复位
    bit flag_KEY=0; //按键松开标志位
    sbit DS1=P1^3;//数码管第1位
    sbit DS2=P1^1;//数码管第2位
    sbit DS3=P1^0;//数码管第3位
    sbit DS4=P1^2;//数码管第4位
    unsigned char ScanTime=1;
    unsigned int Num=0;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段接P2.0-2.7,位接P1.0-1.3
    unsigned char code SEG_Tab[]={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
    {        //数码管初始化
            P2=0x00;//P2=00000000
            P1=0xFF;//P1=11111111
      switch(ScanTime)
            {
              //----------数码管第1位--------------
                    case 1:
                            if(Num==0)
                            {
                                    P2=0x40;
                            }
                            else
                            {
                                    P2=SEG_Tab[Num/1000];
                            }
                                    DS1=0;
                    break;
              //-----------数码管第2位-------------
                    case 2:
                            if(Num==0)
                            {
                                    P2=0x40;
                            }
                            else
                            {
                                    P2=SEG_Tab[Num/100%10];
                            }
                            DS2=0;
                    break;
                    //-----------数码管第3位-------------
                    case 3:
                            if(Num==0)
                            {
                                    P2=0x40;
                            }
                            else
                            {
                                    P2=SEG_Tab[Num/10%10];
                            }
                              DS3=0;
                    break;
                    //-----------数码管第4位-------------
                    case 4:
                            if(Num==0)
                            {
                                    P2=0x40;
                            }
                            else
                            {
                                    P2=SEG_Tab[Num%10];
                            }
                            DS4=0;
                    break;
             //------------------default---------------
                    default: break;
            }
            //-----数码管循环------
            ScanTime++;
            if(ScanTime>4)
            {
                    ScanTime=1;//循环扫描
            }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scan()
    {
            if(K1==0)
            {
                    if(flag_KEY==1)//按键只响应1次
                    {
                            flag_KEY=0;
                            if(Num<999)
                            {
                                    Num++;
                            }
                    }
            }
            else if(K2==0)
            {
                    if(flag_KEY==1)//按键只响应1次
                    {
                            flag_KEY=0;
                            if(Num>0)
                            {
                                    Num--;
                            }
                    }
            }
                    else if(K3==0)
            {
                    if(flag_KEY==1)//按键只响应1次
                    {
                            flag_KEY=0;
                            if(Num>0)
                            {
                                    Num=0;
                            }
                    }
            }
      else//按键松开
      {
              flag_KEY=1;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a,b;
      for(a=ms;a>0;a--)
      for(b=123;b>0;b--);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1M1 = 0x00; P1M0 = 0xFF; //P1口推挽模式
            P2M1 = 0x00; P2M0 = 0xFF; //P2口推挽模式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delay_ms(10);
                    if(Num>=100)
                    {
                            FMQ=0;
                    }
                    else
                    {
                            FMQ=1;
                    }
            }
    }

网友A(2024-09-13):
要将这段程序删了才能正常计数,麻烦大侠们帮忙改下
  else if(K3==0)
        {
                if(flag_KEY==1)//按键只响应1次
                {
                        flag_KEY=0;

                        if(Num>0)
                        {
                                Num=0;
                        }
                }
        }

网友B:
key1 和 key3 都定义成了P32,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y1 和 key3 都定义成了P32,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就算一样,也只是只执行KEY1的部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ey1 和 key3 都定义成了P32,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改了还是一样,要把k3的那段程序删了才能计数,不删的话按键没反应

网友C:
软件模拟了一下,不用删除,也好用啊,话说你这都没有消斗,是不是和按键抖动有关?

网友D:
#在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D: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3口没设置 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他包含的是STC15,默认好像就标准IO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软件模拟了一下,不用删除,也好用啊,话说你这都没有消斗,是不是和按键抖动有关?

不删除的话按k1和k2计数按键没反应,要把k3按键这段程序删除按k1和k2计数按键才能正常计数,k3按键原程序是复位按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软件模拟了一下,不用删除,也好用啊,话说你这都没有消斗,是不是和按键抖动有关?

大师程序需要改那里?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D:
else if(K3==0)
            {
                    if(flag_KEY==1)//按键只响应1次
                    {
                            flag_KEY=0;
                            if(Num>0)
                            {
                                    Num=0;
                            }
                    }
            }
你的程序没问题 检查一下硬件 是不是这个按键漏电了 程序一直认为你是按住了K3 这样flag_KEY==1的机会就没有了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K3的电压和K1 K2是不是一样 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E:
if(Num>0);{Num=0;} 这里就是要Num永远等于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if(Num>0);{Num=0;} 这里就是要Num永远等于0。

人家前边有条件的。
不过实际上这个复位按键就是清零按键。这个if是多此一举的,直接num = 0;就好了嘛。
不过就算有if(num>0)这个脱裤子放屁的举动,也不影响结果,软件仿真是对的。
如12楼所说倒是有可能,但是有个问题,楼主刚开始是把K1和K3定义在一个IO上面了,这样这个说法似乎就不成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else if(K3==0)
            {
                    if(flag_KEY==1)//按键只响应1次

检查了没有漏电,现在把单片机的引脚悬空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if(Num>0);{Num=0;} 这里就是要Num永远等于0。

这个K3是复位按键则断程序不知要怎么该了,大师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E:
把第三个按键这里改一下,

if(Num>9999);
{
  Num=0;
}

网友E:
不好意思,没详细看。按键加和复位键不能共用。重新定义这两个键的其中一个到其它端口就不用改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家前边有条件的。
不过实际上这个复位按键就是清零按键。这个if是多此一举的,直接num = 0;就好了嘛。 ...

原程序K1和K3定义在一个IO口了,我把K1改在另外的IO口把K3这段程序删了加减按键计数都是正常的,把K3的这段程序加入就不正常了,加减按键都没有反应K3还是定义在原来的p3^2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没详细看。按键加和复位键不能共用。重新定义这两个键的其中一个到其它端口就不用改代码。

大师这个是原代码我直接贴出来的,实际我改了IO口的,把K1改在P3^4   K3还是在原来的P3^2
FMQ改在P3^7,因为蜂鸣器没有用就随便改了个IO口

网友E:
除了改代码,实际电路也要改到相应的端口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师这个是原代码我直接贴出来的,实际我改了IO口的,把K1改在P3^4   K3还是在原来的P3^2
FMQ改在P3^7, ...

量一下K3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程序K1和K3定义在一个IO口了,我把K1改在另外的IO口把K3这段程序删了加减按键计数都是正常的,把K3的这 ...

你可以尝试在main开始的地方加上一个num = 50;然后运行看看实际上显示多少,如果是0,说明你的key3的部分代码是有作用的。

网友D:
不信邪的我用搭载stc15的板子测试也可以运行啊 你再查查硬件吧

网友A:
只要加了K3这段程序,K1(加键)为高电平,K2(减键)为低电平,KI K2按键都没有反应,把K3这段程序删了,K1 K2 都为高电平了,K1 K2按键都正常可以计数,不知程序是那里出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加了K3这段程序,K1(加键)为高电平,K2(减键)为低电平,KI K2按键都没有反应,把K3这段程序删了 ...

你的意思是加了这段代码,K2就等于一直按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加了这段代码,K2就等于一直按着了?

对 ,加了k3这段程序,k2 (减健)就是低压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信邪的我用搭载stc15的板子测试也可以运行啊 你再查查硬件吧

大师有电路图吗?我也是用的stc15w408as搭载的板子但是它就是无法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信邪的我用搭载stc15的板子测试也可以运行啊 你再查查硬件吧

这是原电路图,电路图IO口和程序IO口对不上,我实际把实际电路按照程序IO口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信邪的我用搭载stc15的板子测试也可以运行啊 你再查查硬件吧

大师你的stc15芯片的晶振设置的多少?我设置的11.059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