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3AG锗三极管替代贴片产品?

楼主(2024-09-13):
3AG锗高频三极管,替代贴片产品N年前德国德律丰根(Telefunken)生产过,目前没有库存了!

楼主:
3AG国产是插装产品,都是上世纪的产品,网上有存货性能不一定能够保障!关键是插装产品,不是贴装产品!

网友A:
锗高频可以用硅高频替代,性能更稳定,但不排除需要调整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高频可以用硅高频替代,性能更稳定,但不排除需要调整下参数。

这是一个类似RFID产品,通过信号来产生电源的电压,换句话来说,信号的强弱与电压直接挂钩。它与RFID不同之处,信号的强弱不是使用方能控制的。例如公交卡,使用方可以改变与刷卡机的距离来实现。而这个产品使用方不知道信号源来自何方。

网友B:
可以用9018 替换.
9018是NPN高频管,常见于AM/FM中频放大器和FM/VHF调谐器本振电路、视频调谐振荡器电路、混频器电路和射频电路。9018管的电路还真不少!
9018是NPN结构的三极管,参数如下:背电压Vbeo30V电流Icm0.05A功率Pcm0.4W特征频率1GHZ。9018和其他90**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特征频率很高,高达1GHZ。它常用于高频电路,如FM发射器电路。

网友C:
用什么型号能替代因电路而异,具体看三极管负责什么功能,这个要有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类似RFID产品,通过信号来产生电源的电压,换句话来说,信号的强弱与电压直接挂钩。它与RFID不同 ...

都是可以改的,锗管的稳定性太差了,这也是停产的主要原因。锗管的最大缺陷是超过80度后,管子就非常不稳定了。
想办法改吧,改了也更稳定。信号强度方面,硅管的灵敏度也更好。主要就是PN压降的问题,这也很好解决。

楼主:
因为信号的强弱直接影响自发电的电压,只能使用锗三极管!

楼主:
不允许使用电池,使用硅管可能漏检,因为需要的工作电压太高,核心是寻找替代的贴装芯片。

网友D:
我觉得5楼的坛友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