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芯片,压差和效率问题

楼主(2024-09-14):
是不是压差越小,效率越高。
输入范围4.5-36v。输出5V。
输入5V输出也是5V,是不是效率最高

网友A:
如果看电流并无明显区别,看功率就区别大了,因为电流不同。
所以功率一致下,输出电压越高效率也越高。也可以认为越接近输入电压效率越高。
如果以电流看,几乎都一个样,低压输出还会高那么一丢丢。

网友B:
输入输出电压差越小,电源的转换效率越高,特别是在输入输出电压相同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达到最高效率。但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电源的稳定性、负载变化等,以确保电源的高效和稳定运行。

网友C:
这你要看下芯片手册里的效率曲线了

网友D:
在最佳压差时,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