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我看一下TCA785可控硅相移触发芯片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使用TCA785对单向可控硅驱动,芯片按焊接板子图做好后有这些问题:
1.当5脚的过零检测使用220V输入,左上角电阻为220kΩ时,芯片发热损坏。
2.使用变压器输出的交流信号作为过零检测时,芯片也发热,但是手按上一会很烫,断开5脚输入后芯片就不再发热。
3.过零波形用示波器捕捉到,但调节最右侧的10kΩ电位器无变化。
请各位发表看法谢谢!

焊接板子图

焊接板子图

参考它pdf的图

参考它pdf的图

管脚定义

管脚定义

TCA785手册

网友A(2024-09-15):
输出供电接到二极管右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