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请问关于TCA785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4-09-14):
按芯片手册推荐的电路进行焊接,上电后发现芯片发热严重,观测到正确波形,但是芯片被损坏,是波形取样那边不对吗?

焊接电路

焊接电路

手册

网友A:
是不是 波形取样接地 有问题   。就你现在的电路看不出接地是否正确。
7812如果是接同一个变压器的话不能用桥式整流,只能用半波整流。

网友A:
类似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