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收发代码排错

楼主:
PC发送hex  5A A5 03 01 02 03;解析出03(数据包的长度),第一次解析正常,03改变后解析还是03,
哪位帮忙分析一下代码出错

void main(){
        UartInit();
        EA=1;

while(1){Uart_send_data();};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ccnt,bufccnt,sendccnt;      //接收计数
        if(RI && REC_COMPLETED==0){
                        RI=0; //清除RI接收完成标记
                if(ccnt<3){
                                RECD_TEMP[ccnt++]=SBUF;

                }else{
                                        if(RECD_TEMP[0]==0x5A && RECD_TEMP[1]==0xA5){
                                //ccnt=3
                                                DATA_LENGTH= RECD_TEMP[2];
                                                USART_RX_BUF[bufccnt++]=SBUF;

                                                if(bufccnt=DATA_LENGTH){
                                                        REC_COMPLETED=1;
                                                        bufccnt=0;
                                                        ES=0;
                                                }else{
                                                        REC_COMPLETED=0;
                                                }
                                        }else{
                                                ES=1;
                                                ccnt=0;
                                                REC_COMPLETED=0;
                                                }
                                }
                        }
}
void Uart_send_data(){
    //        static unsignged char sendccnt;
        if(REC_COMPLETED){
        //                ES=0;
        //                for(sendccnt=0;sendccnt<DATA_LENGTH;sendccnt++)
      //                {
                                SBUF= DATA_LENGTH; //一次只能发送8位
                                while(!TI);
                                TI = 0;
//                        }
                        REC_COMPLETED=0;
                        DATA_LENGTH=0;
        //                sendccnt=0;
                        ES=1;
        }
}

网友A(2024-09-15):
if(bufccnt=DATA_LENGTH)这句是不是应该用两个等于号==

网友:
if(bufccnt=DATA_LENGTH)这句是不是应该用两个等于号==

修正,情况依旧,可能还是数组上面的问题。但没有排查的思路

网友B:
冷启动,发两次后收到正确的一次,之后再也收不到了。继续排错中.........

void Uart()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ccnt,bufccnt;
        if(RI&& REC_COMPLETED==0){
                RI=0;
                if(ccnt<3){
                RECD_TEMP[ccnt++]=SBUF;
                }else{
                        if(RECD_TEMP[0]==0x5A && RECD_TEMP[1]==0xA5){
                                DATA_LENGTH=RECD_TEMP[2];
                                USART_RX_BUF[bufccnt++]=SBUF;
                                        if(bufccnt>DATA_LENGTH){
                                                REC_COMPLETED=1;
                                                bufccnt=0;
                                                ccnt=0;
                                                ES=0;
                                        }else{
                                                REC_COMPLETED=0;
                                        }
                        }
                }
        }
        if(TI){
        //TI=0;
        }
}
void Uart_send_data(){
        static unsigned char m;
        if(REC_COMPLETED){
                for(m=0;m<DATA_LENGTH;m++){
                        SBUF=USART_RX_BUF[m];
                        while(!TI);
                        TI=0;
                }
                REC_COMPLETED=0;
                DATA_LENGTH=0;
                m=0;
                ES=1;
        }
}

网友B:
感谢坛子高工,问题已经解决,增加else条件。
void Uart()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ccnt,bufccnt,recd_temp[5];
        if(RI && REC_COMPLETED==0){
                RI=0;
                if(ccnt<3){
                recd_temp[ccnt++]=SBUF;
                }else{
                        if(recd_temp[0]==0x5A && recd_temp[1]==0xA5){
                                DATA_LENGTH=recd_temp[2];
                                USART_RX_BUF[bufccnt++]=SBUF;
                                        if(bufccnt==DATA_LENGTH){  //5A A5 02 03 04   0>03,1;1>04,2
                                                REC_COMPLETED=1;
                                                bufccnt=0;
                                                ccnt=0;
                                                ES=0;
                                        }
                  }else{
                                ccnt=0;
                        }
                }
        }
if(TI){}
}

void Uart_send_data(){
        static unsigned char m;
        if(REC_COMPLETED){
                for(m=0;m<DATA_LENGTH;m++){
                        SBUF=USART_RX_BUF[m];
                        while(!TI);
                        TI=0;
                }
                DATA_LENGTH=0;
                REC_COMPLETED=0;
                m=0;
                ES=1;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坛子高工,问题已经解决,增加else条件。
void Uart() interrupt 4
{

这段代码还有问题。
1.串口是可以同时收发的。 if(RI && REC_COMPLETED==0)会使发送期间数据接收出错。
2.错误检查有漏洞。数据长度要做范围检查。
3.浪费了太多全局变量,51的ram资源又比较少。

请参考我的代码。
#define MAX_LENGTH 32
unsigned char USART_RX_BUF[MAX_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_LENGTH;
bit REC_COMPLETED;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
        static unsigned char ccnt=0;
        if (RI)
        {
                RI = 0;
                d = SBUF;

                if (ccnt==0){
                        if(d==0x5A)
                                ccnt=1;
                }
                else if (ccnt==1){
                        if(d==0xA5)
                                ccnt=2;
                        else
                                ccnt=0;
                }
                else if (ccnt==2){
                        if(d>0 && d<=MAX_LENGTH){
                                DATA_LENGTH=d;
                                ccnt=3;
                        }
                        else
                                ccnt=0;
                }
                else {
                        unsigned char i=ccnt-3;
                        if(i<MAX_LENGTH){
                                USART_RX_BUF[i] = d;
                                ccnt++;
                                if(i==DATA_LENGTH-1) {
                                        REC_COMPLETED = 1;
                                        ccnt=0;
                                }
                        }
                        else
                                ccnt=0;
                }
        }
        if (TI)
        {
                // TI=0;
        }
}
void Uart_send_data()
{
        unsigned char m;
        if (REC_COMPLETED)
        {
                REC_COMPLETED = 0;
                for (m = 0; m < DATA_LENGTH; m++)
                {
                        SBUF = USART_RX_BUF[m];
                        while (!TI)
                                ;
                        TI = 0;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段代码还有问题。
1.串口是可以同时收发的。 if(RI && REC_COMPLETED==0)会使发送期间数据接收出错。
...

非常感谢,这个是状态机的思想写的代码。当然最好。值得拥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段代码还有问题。
1.串口是可以同时收发的。 if(RI && REC_COMPLETED==0)会使发送期间数据接收出错。
...

能不等讲一下,我看到很多都是用指针传送接收数组uartx_Rx_buf的值。直接传递和用指针传区别在哪里。直接传程序看起来不是更好清晰吗。谢谢解答。

void Encode_Receive(uint8_t bytedata)
{
        static uint8_t step=0;//状态变量初始化为0 在函数中必须为静态变量
        static uint8_t cnt=0,Buf[300],len,cmd,*data_ptr;
        static uint16_t crc16;
        //进行数据解析 状态机
        switch(step)
        {
            case 0://接收帧头1状态
                if(bytedata== 0xAF)
                {
                    step++;
                    cnt = 0;
                    Buf[cnt++] = bytedata;
                }break;
            case 1://接收帧头2状态
                if(bytedata== 0xFA)
                {
                    step++;
                    Buf[cnt++] = bytedata;
                }
                else if(bytedata== 0XAF)
                {
                    step = 1;
                }
                else
                {
                    step = 0;
                }
                break;
            case 2://接收数据长度字节状态
                step++;
                Buf[cnt++] = bytedata;
                len = bytedata;
                break;
            case 3://接收命令字节状态
                step++;
                Buf[cnt++] = bytedata;
                cmd = bytedata;
                data_ptr = &Buf[cnt];//记录数据指针首地址
                if(len == 0)step++;//数据字节长度为0则跳过数据接收状态
                break;
            case 4://接收len字节数据状态
                Buf[cnt++] = bytedata;
                if(data_ptr + len == &Buf[cnt])//利用指针地址偏移判断是否接收完len位数据
                {
                    step++;
                }
                break;
            case 5://接收crc16校验高8位字节
                step++;
                crc16 = bytedata;
                break;
            case 6://接收crc16校验低8位字节
                crc16 <<= 8;
                crc16 += bytedata;
                if(crc16 == CRC16_Check(Buf,cnt))//校验正确进入下一状态
                {
                    step ++;
                }
                else if(bytedata == 0xAF)
                {
                    step = 1;
                }
                else
                {
                    step = 0;
                }
                break;
            case 7://接收帧尾
                if(bytedata== 0xFF)//帧尾接收正确
                {
                        Encode_Handle(cmd,data_ptr,len);//数据解析
                    step = 0;
                }
                else if(bytedata == 0xAF)
                {
                    step = 1;
                }
                else
                {
                    step = 0;
                }
                break;
            default:step=0;break;//多余状态,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等讲一下,我看到很多都是用指针传送接收数组uartx_Rx_buf的值。直接传递和用指针传区别在哪里。直接 ...

这段代码不能在51下工作。
51的ram最多只有256字节,单Buf[300]都不够。
51的临时变量不是分配在堆栈上,函数一般不支持再入。一个函数假如在某个中断中有调用,那么它就不适合在其它中断中和非中断中调用。
用指针传递更灵活方便,但占用ram资源多些。用全局变量传递,占用ram资源少,使用限制多。

网友C:
/*
和楼主代码比优点如下:
占用ram资源少。
可连续多帧处理,不会掉帧。
多帧之间掺杂其他数据,不会掉帧。
*/
#define MAX_LENGTH 32//最大数据长度
idata unsigned char USART_RX_BUF[MAX_LENGTH];//xdata
unsigned char DATA_LENGTH;//当前数据长度,只有REC_COMPLETED为1时才有效
bit REC_COMPLETED;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
        static unsigned char ccnt = 0;
        if (RI)
        {
                RI = 0;
                d = SBUF;

                if (ccnt == 0)
                {
                        if (d == 0x5A)
                                ccnt = 1;
                }
                else if (ccnt == 1)
                {
                        if (d == 0xA5)
                                ccnt = 2;
                        else if (d != 0x5A)//连续多个5A也能正常接收,不掉帧。
                                ccnt = 0;
                }
                else if (ccnt == 2)
                {
                        if (d > 0 && d <= MAX_LENGTH)//数据长度检查,防止溢出。
                        {
                                DATA_LENGTH = d;
                                ccnt = 3;
                        }
                        else if (d == 0x5A)//连续多个5A也能正常接收,不掉帧。
                                ccnt = 1;
                        else
                                ccnt = 0;
                }
                else
                {
                        unsigned char i = ccnt - 3;
                        if (i < MAX_LENGTH)
                        {
                                USART_RX_BUF[i] = d;
                                ccnt++;
                                if (i == DATA_LENGTH - 1)
                                {
                                        REC_COMPLETED = 1;
                                        //要尽快(<=2个字符时间)处理使REC_COMPLETED = 0
                                        //9600波特率下,2个字符时间约2ms。
                                        ccnt = 0;
                                }
                        }
                        else
                                ccnt = 0;
                }
        }
        if (TI)
        {
                // TI=0;
        }
}
void Uart_send_data()
{
        unsigned char m;
        if (REC_COMPLETED)
        {
                REC_COMPLETED = 0;
                for (m = 0; m < DATA_LENGTH; m++)
                {
                        SBUF = USART_RX_BUF[m];
                        while (!TI)
                                ;
                        TI = 0;
                }
        }
}

网友B:
谢谢你热情给力的解析,还把代码增加了注释。非常感谢。希望占用您宝贵时间帮我看看下面的代码。给点思路和办法我。谢谢。

遇到的难点:
1) 如何把len这个长度字段插入到数据包的第3个字节。
2)由于有效数据部分是不确定的。可能有时是3个字节,也有可能是四个字节。如何把这些直接传递给Join_Test_Parameter函数来正确的产生一个数据包。
3)也许可用一个数组把想要的参数一次全部打包丢给Join_Test_Parameter这个函数处理吧。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
谢谢大家,特别是谢谢这个ydatou友情帮忙

void Join_Test_Parameter(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short var_add,unsigned short jdata){
        unsigned char par_buf[15],cnt=0;
        par_buf[cnt++]= (Pack_Head&0xFF00)>>8;
        par_buf[cnt++]= Pack_Head&0xFF;
        par_buf[cnt++]=len;
        par_buf[cnt++]=        cmd;
        par_buf[cnt++]=(var_add&0xFF00)>>8;
        par_buf[cnt++]=var_add&0xFF;
        par_buf[cnt++]=(jdata&0xFF00)>>8;
        par_buf[cnt++]=jdata&0xFF;
        Send_Test_Parameter(par_buf,cnt);
}

void Get_Test_Gear(){
        if(REC_COMPLETED){
        REC_COMPLETED=0;
        if(USART_RX_BUF[1]==0x31){
        switch(USART_RX_BUF[2]){
             case 0x00: TEST_GEAR=0;
                Join_Test_Parameter(0x05,WriteCmd,0x1200,0x61B); //写入电压
                Join_Test_Parameter(0x05,WriteCmd,0x1250,0x145); //写入电流
                Join_Test_Parameter(0x05,WriteCmd,0x1300,0x1fb); //写入功率
                Join_Test_Parameter(0x07,WriteCmd,0x1350,0x34 0x35 0x57 0x00); //写入测试标识
                Join_Test_Parameter(0x08,WriteCmd,0x1400,0x50 0x41 0x53 0x53 0x00);        //写入测试结果(pass或fail)
                Join_Test_Parameter(0x05,WriteCmd,0x1653,0x0400);        //改变字体颜色
                Join_Test_Parameter(0x05,WriteCmd,0x1500,0x1455); //写入最大值
                Join_Test_Parameter(0x05,WriteCmd,0x1200,0x13F1);        //写入平均值
                Join_Test_Parameter(0x05,WriteCmd,0x1200,0x1389);        //写入最小值
                break;
             case 0x10: TEST_GEAR=1;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热情给力的解析,还把代码增加了注释。非常感谢。希望占用您宝贵时间帮我看看下面的代码。给点思路 ...

一个一个来搞,请各位帮忙把关代码。如有更好优化,请赐教。
添加数据包长度代码
void Join_Test_Parameter(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short var_add,unsigned short jdata){
        unsigned char temp_buf[15],par_buf[16],i,par_buf_size,cnt=0;
        temp_buf[cnt++]= (Pack_Head&0xFF00)>>8;         //0
        temp_buf[cnt++]= Pack_Head&0xFF;                                        //1
        temp_buf[cnt++]=        cmd;                                                                                //2
        temp_buf[cnt++]=(var_add&0xFF00)>>8;                        //3
        temp_buf[cnt++]=var_add&0xFF;                                                        //4
        temp_buf[cnt++]=(jdata&0xFF00)>>8;                  //5
        temp_buf[cnt++]=jdata&0xFF;                                                        //6
        for(i=0;i<10;i++){
                if(i<2){
                        par_buf=temp_buf;
                }else if(i==2){
                        par_buf=cnt-3; //将长度直接添加到数组下标2的位置。
                }else{
                        par_buf=temp_buf[i-1];
                }
        }
        Send_Test_Parameter(par_buf,cnt+1);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热情给力的解析,还把代码增加了注释。非常感谢。希望占用您宝贵时间帮我看看下面的代码。给点思路 ...

感觉协议制定得不太合理,putCmd()应该能解决你的第3个难点。
char putchar(char c) // 发1个
{
        while (!TI)
                ; // 注意uart初始化时要TI = 1;
        TI = 0;
        SBUF = c;
        return c;
}
void putBuff(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 发多个
{
        while (len--)
                putchar(*buf++);
}
/*
*/
void putCmd(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short var_add, const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len)
{
        putchar(Pack_Head >> 8);
        putchar(Pack_Head);
        putchar(len + 3);
        putchar(cmd);
        putchar(var_add >> 8);
        putchar(var_add);
        putBuff(dat, len);
}

putCmd()使用示范
#define CMD_1_ADD 0x1200
#define CMD_2_ADD 0x1350
#define CMD_3_ADD 0x1400
code unsigned char CMD_1[] = {0x06, 0x1b};                                         // 写入电压
code unsigned char CMD_2[] = {0x34, 0x35, 0x57, 0x00};                 // 写入测试标识
code unsigned char CMD_3[] = {0x50, 0x41, 0x53, 0x53, 0x00}; // 写入测试结果(pass或fail)
void putCmd_demo()
{
        putCmd(WriteCmd, CMD_1_ADD, CMD_1, sizeof(CMD_1));
        putCmd(WriteCmd, CMD_2_ADD, CMD_2, sizeof(CMD_2));
        putCmd(WriteCmd, CMD_3_ADD, CMD_3, sizeof(CMD_3));
        putCmd(WriteCmd, 1234, "1234567890", sizeof("1234567890")-1);
}

简化你之前的Uart_send_data()
void Uart_send_data()
{
        // unsigned char m;
        if (REC_COMPLETED)
        {
                REC_COMPLETED = 0;
                putBuff(USART_RX_BUF, DATA_LENGTH);
                // for (m = 0; m < DATA_LENGTH; m++)
                // {
                //         SBUF = USART_RX_BUF[m];
                //         while (!TI)
                //                 ;
                //         TI = 0;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协议制定得不太合理,putCmd()应该能解决你的第3个难点。

谢谢你。 代码运行的时候,标记位(TEST_GEAR)发生变化,但接受的数据一定要发送两次才会有变化,是不是main函数的数组不能这样写呢。谢谢解答

void Go_PutCmd(unsigned short        *adr){
                                                        putCmd(WriteCmd,*adr++,ADC_VOL,sizeof(ADC_VOL));                //电压
                                                        putCmd(WriteCmd,*adr++,ADC_CUR,sizeof(ADC_CUR));        //电流
                                                        putCmd(WriteCmd,*adr++,ADC_WAT,sizeof(ADC_WAT));        //功率
                                                        putCmd(WriteCmd,*adr++,TST_MAR,sizeof(TST_MAR)); //测试标识
                                                        putCmd(WriteCmd,*adr++,TST_STA,sizeof(TST_STA)); //测试结果PASS/FAIL
                                                        putCmd(WriteCmd,*adr++,FNT_COR,sizeof(FNT_COR)); //结果字体颜色
                                                        putCmd(WriteCmd,*adr++,TST_MAX,sizeof(TST_MAX)); //最大值
                                                        putCmd(WriteCmd,*adr++,TST_AGE,sizeof(TST_AGE)); //平均值
                                                        putCmd(WriteCmd,*adr,TST_MIN,sizeof(TST_MIN)); //最小值
}

void Get_Back_Data(){         //获得测试档位的参数  0x34,0x35,0x57,表示45W
         if(REC_COMPLETED){
                         REC_COMPLETED=0;
                        if(USART_RX_BUF[1]==0x31){
                                switch(USART_RX_BUF[2]){
                                        case 0x00: TEST_GEAR=0;putchar(0);break;
                                        case 0x10: TEST_GEAR=1;putchar(1);break;
                                        case 0x20: TEST_GEAR=2;break;
                                        case 0x30: TEST_GEAR=3;break;
                                        case 0x40: TEST_GEAR=4;break;
                                        case 0x50: TEST_GEAR=5;break;
                                        case 0x60: TEST_GEAR=6;break;
                                        case 0x70: TEST_GEAR=7;break;
                                        default:        break;
                                        }
                                Go_PutCmd(write_add);
                        }
                DATA_LENGTH=0;
                ES=1;
         }
}

void main(){
                while(1){
                        if(TEST_GEAR==0){
                        ADC_VOL[0]=0x06;ADC_VOL[1]=0x1B; //电压
                        ADC_CUR[0]=0x01;ADC_CUR[1]=0x45; //电流
                        //        unsigned char ADC_WAT[2]={0x01,0xFB}; //功率
                        //  unsigned char TST_MAR[3]={0x34,0x35,0x57}; //测试标识
                        //        unsigned char TST_STA[4]={0x50,0x41,0x53,0x53}; //测试结果
                        //        unsigned char FNT_COR[2]={0x04,0x00}; //字体颜色0400绿色,F800红色
                        //        unsigned char TST_MAX[2]={0x14,0x55}; //最大值
                        //        unsigned char        TST_MIN[2]={0x13,0x89}; //最小值
                        //        unsigned char        TST_AGE[2]={0x13,0xF1}; //平均值
                        }
                        if(TEST_GEAR==1){
                                                ADC_VOL[0]=0x04;ADC_VOL[1]=0xCF; //电压 1231
                                                ADC_CUR[0]=0x01;ADC_CUR[1]=0x3B; //电流 315
                                                //ADC_WAT[2]={0x0F,0x25}; //功率 3877
                                                //TST_MAR[4]={0x36,0x37,0x57}; //测试标识 67W
                                                //TST_STA[4]={0x46,0x41,0x49,0x4C}; //测试结果 FAIL
                                                //FNT_COR[2]={0xF8,0x00}; //字体颜色0400绿色,F800红色
                                                //TST_MAX[2]={0x01,0x4F}; //电流最大值 335
                                                //TST_MIN[2]={0x01,0x2C}; //电流最小值 300
                                                //TST_AGE[2]={0x01,0x3D}; //电流平均值 317

                        }
                        Get_Back_Da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