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能帮帮我改下这个代码

楼主(2024-09-14):
最近想写一个游戏机,但是代码有问题,折腾了好几天仍然没用,有心无力,各位大神帮帮我吧
按第一个按钮是没有问题的 0 error(s),0 warning(s),但是一旦编译就会好大一片的报错。

全都是***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为什么会这样?

学艺不精,各位大佬勿喷

网友A:
不要去包含C文件,要包含头文件,你应该为每个模块都创建相应的C文件和头文件,C文件中放置函数的定义,头文件中放置可外部调用的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的声明

网友B:
既然你include了c档,代码树那边就不用插入了

加上下面两步就可以把uncalled segment警告去掉

网友C:
头文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