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esp2866和stm32单片机制作一个中控系统

楼主(2024-09-15):
想用esp2866和stm32单片机制作一个中控系统,功能①控制几十台电脑的电源,②远程关闭电脑,③远程启动电脑,④远程监测温度。有做过的吗?

楼主:
目前进展,可以用USB口发键盘信号,重启,关机。可以采集温度;WiFi没测试,上位机软件未制作。

网友A:
前面几个都可以用USB接口模拟键盘实现,后面那个温度必须要有个系统里的 才能实现吧,不管是弄个理件还是弄个软件,没消息发回来就不知道温度了。如果做成内置带温度检测的话,安装又没那么方便了。

网友A:
以前我做过个硬件版的远程控制,用摄像头发送屏幕显示的内容到网络控制端,又接收远端发回来的键盘鼠标再发送给电脑。但因为是使用别人组件来拼装的,速度太慢,后来放弃了没继续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做过个硬件版的远程控制,用摄像头发送屏幕显示的内容到网络控制端,又接收远端发回来的键盘鼠标再发 ...

上位机用什么工具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几个都可以用USB接口模拟键盘实现,后面那个温度必须要有个系统里的 才能实现吧,不管是弄个理件还是弄 ...

几十台在一起会不坏干扰?一般怎么避免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十台在一起会不坏干扰?一般怎么避免干扰?

我做的是点对点的,多台之间没有物理连接。TCPIP协议本身不会有啥干扰,你说的干扰应该是WIFI之间吧,WIFI接入同一个2.4G路由时,有些WIFI路由器CPU和内存配置都较低带不动,最好选企业级的。此外,我也遇到过WIFI有时会出现飘忽的情况,就是莫名其妙地不稳定,原因不明。其他干扰也可能由开关电源选型不当引起,低端电源老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