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3g07驱动mos

楼主(2024-09-16):
stm32电平转5v 驱动mos行不

网友A:
看MOS的功率,作用.
如果用在比较慢的功能,不怕ms级延时, 如继电器,是可以的.
如果是用在比较快的地方,如几十KHZ,PWM波输出,并且MOS是功率管, 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B:
你要搞清楚MOS用来控制什么,栅极源极漏极接的什么,电压电流多大? 5V什么信号频率多高?

网友C:
如果是驱动低压的MOS是可以的,一般低压MOS的完全导通电压在5V左右,但是如果驱动高压MOS就不行,高压MOS的完全导通电压在12V左右。MOS的开通时间可以通过下式计算t=Cgs*Uth/Idrive

楼主:
问的问题,有问题直接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