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删除 hiberfil 文件

楼主(2024-09-16):
hiberfil 文件是系统文件,睡眠用的,直接删除不了,win7 禁用睡眠就可以删除该文件,c 盘 多出2-3g空间
1;管理员身份运行 命令行窗口
2;输入  powercfg -h off 回车
cqi

网友A(2025-10-10):
我装完系统后,除了删除这个文件,还删除了“虚拟内存”那个文件,这样可以节约好几个G的空间。

网友B(2025-12-04):
引用 网友A:
我装完系统后,除了删除这个文件,还删除了“虚拟内存”那个文件,这样可以节约好几个G的空间。

虚拟内存不是可以缓解内存不足的问题吗,可以同时打开多个软件不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