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初值应该为多少

楼主:
Fsys是时钟频率,为16Mhz,我给它设成了12分频,为1.33MHz,请问定时50us,定时器的初始值应该为多少

网友A(2024-09-16):
不是那个工具软件可以帮你算吗?

网友A:
void Timer0_Init(void)                //50微秒@16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网友A:
void Timer1_Init(void)                //50微秒@16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网友B:
12分频后得时钟周期是1/1.33 us
50us / 1/1.33 = 50*1.33 = 66.7
TL1 = 256 - 66;
TH1 = 256 - 66;

网友C:
12分频后频率为1.33MHz
时钟周期为1/1.33 = 0.75us
定时器计数为50/0.75 = 66.66≈66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1 = P1^0;

int main(void)
{
        TMOD &= 0x0F;
        TMOD |= 0x20;
        TL1 = (255-66);
        TH1 = (255-66);
        EA = 1;
        ET1 = 1;
        TF1 = 0;
        TR1 = 1;

        LED1 = 0;
        while(1)
        {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中断函数
{
        LED1 = !LED1;
}

我使用keil仿真了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

算这个,我建议使用STC-ISP去计算这个,可以省去不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