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如何测量电导率的?

楼主:
我是用两个IO定时反转驱动,然后串联电阻来采样分压比计算电阻,通过探头K值常数和测量的电阻来计算EC。

应用的时候有个问题,好像探头在高EC溶液里有充放电的问题,使用过从30HZ~1000HZ的IO反转率,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来解决传感器充放电有效采集真实有效的数据呢?
蓝线为传感器驱动,黄线为采样信号。

网友A(2024-09-18):
     是不是可以用更高的频率呢,以前看过不少用非接触的方式(电磁场法)测电导率的文档,采用的频率从100K-10M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更高的频率呢,以前看过不少用非接触的方式(电磁场法)测电导率的文档,采用的频率从100 ...

有的文献提到,应该采集刚切换时的模拟信号,对这点感觉有些存疑,假设把探头看成阻容复合体的话,刚切换的时候应该是探头等效电容充电期间,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最不靠谱的才对啊。

提高驱动反转频率,其实就是和刚刚反转的采集应该是一个道理吧

网友C:
我的理解,在测溶液电导中,由于离子在电极上放电产生极化引起误差,要用频率足够高的交流电。因此,频率上应该提高一个以上数量级,而且不应该用方波应该用正弦波。

网友B:
文献提及的驱动反转初期采集。

网友D:
这个AD采集完怎么换算电导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