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27吋曲屏损坏,想购买配件,有推荐的?

楼主(2024-09-18):
电脑27吋曲屏损坏,只想购买曲面屏幕配件更换,多多搜索有卖外接成品的,不知道如何去找那里去找配件屏幕的,有推荐的?

网友A:
要么原厂售后(保期内)换屏,要么送垃圾佬,再买新。
自费修屏没性价比~~

网友B:
买屏不合算吧?

网友C:
网上搜索屏幕型号看能否找到,找不到只能联系厂家,其他渠道基本没戏。

网友D:
多多中有,首先搜电脑27吋曲屏,搜出结果,再搜其配件

网友E:
自购屏幕比重新买新的更贵,已丢了2台显示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自购屏幕比重新买新的更贵,已丢了2台显示器了。

你发大财了,这么阔气。

网友F:
如果想自己换屏,曲面的一般是无边框的,可以换屏玻璃,屏供电分为左供电和右供电,有3.3伏和5伏,屏接口有好几种,如果想买个一模一样的屏玻璃,有点难,除非你在广州番禺大石。

网友G:
动手能力强可以试试,但真的不好折!!

网友G:
先折开后盖看屏幕后面标签再买吧!你查外标签不一定和屏型号一样!

网友:
如果想自己换屏,曲面的一般是无边框的,可以换屏玻璃,屏供电分为左供电和右供电,有3.3伏和5伏,屏接口有 ...

是一体机,嘉莱宝品牌,已经找不到商家了,请教广州番禺大石是哪家商家有联系方式?目前在多多找到外接显示器尺寸一样,但不知能否取其屏幕直接替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一体机,嘉莱宝品牌,已经找不到商家了,请教广州番禺大石是哪家商家有联系方式?目前在多多找到外接显示器 ...

是一个电视机,显示器配件市场,所有的旧电视机和显示器,最终归宿就是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一个电视机,显示器配件市场,所有的旧电视机和显示器,最终归宿就是那个地方。

那我本地找看是否有这样地方;
昨晚我老婆对我说不用买,不是给你一台捡到的便携了?用它好了;
要不然就连接到家里大屏幕电视上,我说就是屏幕坏了电脑本身好的不用可惜了;
连接电视周末查看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那就把坏显示屏数据线拔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要么原厂售后(保期内)换屏,要么送垃圾佬,再买新。
自费修屏没性价比~~

明显人为受力爆屏,还想售后

楼主:
电脑上有2种接口,电视上也有最左边接口,买一条线可以连接一起?键盘和鼠标都是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明显人为受力爆屏,还想售后

就你抖机灵,我说过售后了?

楼主:
找到多年前的线了,连接电视机。

楼主:
今早老婆看我电脑连接电视说你怎么那么方便要什么有什么,的确我们生活在小方便时代  这才到哪 要是实现了现代化更是方便,电视上就是边有些出范围了。

楼主:
已经连接电脑做显示器,坏吧坏吧,无所谓了。

楼主:
这几天发现键盘似乎坏了,只有把键盘接起来,就会乱打字符,乱开程序,换个键盘就正常。
过些时候用苏打清洗键盘试看,曾经有汤倒在键盘上,用布清洁过,也用了一段时间是正常的,就是近期不正常,似乎可以排除温度因素。

楼主(2024-10-20):
之前把数据线拔了,今天把背灯也拔了。终于发现电脑乱来的根源,是靠近放在的臭氧消毒机产生的,移开后就正常了。但是放在有时间了,都正常,只有近期会异常,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你抖机灵,我说过售后了?

我回复的又不是你

楼主:
人家意思是可能很难,找销售有可能获得帮助,虽然通常客服都帮不上,但至少有一个途径试看,不是抖机灵?有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