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stm32f103c8t6控制LCD12864代码

楼主(2024-09-18):
谢谢大家

网友A:
STM32F103C8T6是一款常用的微控制器,而LCD12864是一种常见的图形液晶显示器。要控制LCD12864,你需要使用STM32的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来模拟SPI或并行接口,或者使用专用的LCD驱动库。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展示如何使用STM32F103C8T6来控制LCD12864。

### 硬件连接
1. LCD12864的控制线(如RS, RW, E)连接到STM32的GPIO。
2. 数据线(D0-D7)连接到STM32的GPIO。

### 软件实现
以下是一个基于STM32 HAL库的示例代码,用于初始化LCD12864并显示一些文本。

```c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定义LCD12864的控制引脚
#define LCD_RST_PIN GPIO_PIN_0
#define LCD_RST_GPIO_PORT GPIOA
#define LCD_RW_PIN GPIO_PIN_1
#define LCD_RW_GPIO_PORT GPIOA
#define LCD_EN_PIN GPIO_PIN_2
#define LCD_EN_GPIO_PORT GPIOA
#define LCD_RS_PIN GPIO_PIN_3
#define LCD_RS_GPIO_PORT GPIOA

// 定义数据引脚
#define LCD_DATA_PORT GPIOB
#define LCD_DATA_PIN_START 4
#define LCD_DATA_PIN_END 11

// 初始化GPIO
void LC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使能GPIO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配置控制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RST_PIN | LCD_RW_PIN | LCD_EN_PIN | LCD_R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数据线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CD_DATA_PORT, &GPIO_InitStruct);
}

// 写命令到LCD
void LCD_WriteCommand(uint8_t cmd) {
    HAL_GPIO_WritePin(LCD_RS_GPIO_PORT, LCD_RS_PIN, GPIO_PIN_RESET); // RS=0 for command
    HAL_GPIO_WritePin(LCD_RW_GPIO_PORT, LCD_RW_PIN, GPIO_PIN_RESET); // RW=0 for write
    HAL_GPIO_WritePin(LCD_EN_GPIO_PORT, LCD_EN_PIN, GPIO_PIN_RESET); // E=0

    // 写入命令数据
    for (int i = 0; i < 8; i++) {
        if (cmd & 0x80) {
            HAL_GPIO_WritePin(LCD_DATA_PORT, (1 << i) << LCD_DATA_PIN_START, GPIO_PIN_SET);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LCD_DATA_PORT, (1 << i) << LCD_DATA_PIN_START, GPIO_PIN_RESET);
        }
        cmd <<= 1;
    }

    HAL_GPIO_WritePin(LCD_EN_GPIO_PORT, LCD_EN_PIN, GPIO_PIN_SET); // E=1
    HAL_Delay(1); // 等待命令处理
    HAL_GPIO_WritePin(LCD_EN_GPIO_PORT, LCD_EN_PIN, GPIO_PIN_RESET); // E=0
}

// 写数据到LCD
void LCD_WriteData(uint8_t data) {
    HAL_GPIO_WritePin(LCD_RS_GPIO_PORT, LCD_RS_PIN, GPIO_PIN_SET); // RS=1 for data
    HAL_GPIO_WritePin(LCD_RW_GPIO_PORT, LCD_RW_PIN, GPIO_PIN_RESET); // RW=0 for write
    HAL_GPIO_WritePin(LCD_EN_GPIO_PORT, LCD_EN_PIN, GPIO_PIN_RESET); // E=0

    // 写入数据
    for (int i = 0; i < 8; i++) {
        if (data & 0x80) {
            HAL_GPIO_WritePin(LCD_DATA_PORT, (1 << i) << LCD_DATA_PIN_START, GPIO_PIN_SET);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LCD_DATA_PORT, (1 << i) << LCD_DATA_PIN_START, GPIO_PIN_RESET);
        }
        data <<= 1;
    }

    HAL_GPIO_WritePin(LCD_EN_GPIO_PORT, LCD_EN_PIN, GPIO_PIN_SET); // E=1
    HAL_Delay(1); // 等待数据处理
    HAL_GPIO_WritePin(LCD_EN_GPIO_PORT, LCD_EN_PIN, GPIO_PIN_RESET); // E=0
}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void) {
    HAL_Delay(15); // 等待LCD电源稳定
    LCD_WriteCommand(0x30); // 功能设定
    LCD_WriteCommand(0x0C); // 显示开
    LCD_WriteCommand(0x06); // 显示控制
    LCD_WriteCommand(0x01); // 显示清屏
}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HAL_Init();
    LCD_GPIO_Init();
    LCD_Init();

    while (1) {
        LCD_WriteCommand(0x80); // 设置地址
        LCD_WriteData('H');
        LCD_WriteData('e');
        LCD_WriteData('l');
        LCD_WriteData('l');
        LCD_WriteData('o');
        HAL_Delay(1000);
    }
}
```

### 说明
1. **GPIO初始化**:配置控制引脚和数据线。
2. **写命令和数据**:通过GPIO操作来模拟SPI或并行接口。
3. **LCD初始化**:设置LCD的基本参数。
4. **主函数**:初始化并循环显示文本。

你可以根据实际的硬件连接和需求调整引脚配置和功能。希望这个示例能帮助你开始使用STM32F103C8T6控制LCD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