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使用的是ADM2587E作为485芯电路的芯片,ATMEGA8-A作为CPU 现在我要换成STM32F103

楼主(2024-09-18):
原本使用的是ADM2587E作为485芯电路的芯片,ATMEGA8-A作为CPU。现在我要换成STM32F103,可以直接换吗?还是要怎么判断

网友A:
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B:
首先根据编程所使用的是C语言还是汇编语言,使用汇编语言不能直接替换;其次要看管脚对应是否相同,若不同要更改程序!

网友C:
不能直接更换,可能硬件上需要小改动

网友D:
管脚封装都不一样, 解决了这问题, 还有软件代码要修改, 如果有之前的source code 移植还稍微方便一点. 没有代码, 自己重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