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led显示字符问题,请大佬帮助查找错误

楼主:
1.8寸OLED显示乱码,8x16字符大写ABC变小写,123变乱码?还请大佬帮我查找错误在哪?基础差搞了好久也没弄好以下是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Display_ASCII8X16(u16 x0, u16 y0, u16 color, u8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16],temp[2];
    //i = s-3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每个字符的字节

      for (j = 0; j < 16; j ++)   //// 每个字符的行
       {
             //delay_ms(50);                       //用于观察显示过程的延时
                  ywbuf[j]=ascii_08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y输出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逐行显示
       {
                //delay_ms(50);             //用于观察显示过程的延时
                  for(x=0;x<8;x++)   //X输出
                {
                //delay_ms(50);    //用于观察显示过程的延时
                                k=x % 8;

                                          if(ywbuf[y]&(0x80 >> k))
                                           {
                                                  //delay_ms(50);             //用于观察显示过程的延时
                                                xx=x0+x+i*8;  //字符间隔
                                            PutPixel(xx,y+y0,color); //字符颜色
                                        }

                        }
       }

                }
        }
}

void PutPixel(u16 x_start,u16 y_start,u16 Color)
{
        Lcd_SetRegion(x_start,y_start,x_start+1,y_start+1);
        Lcd_WriteData_16(Color);
}
主函数//stc32
main()
{
    EAXFR = 1;    //使能访问 XFR
    CKCON = 0x00; //设置外部数据总线速度为最快
    WTST = 0x02;  //设置程序代码等待参数,赋值为 0 可将 CPU 执行程序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P2M0 = 0xff; P2M1 = 0x00; //IO口设置推挽输出
    SPI_init(0);     //SPI初始化
        lcd_initial();   //oled初始化
        bl=1;            //背光开
        LCD_Clear(black); //屏幕背景颜色

        Display_ASCII8X16(8,16,green,"ABC123");  //显示字符串,green绿色
        while(1);
}

以下是一部分8x16的字符集
//8*16 ASCII字符集点阵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_08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0 */
    0x00,0x00,0x00,0x10,0x18,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 /*'!', 1 */
    0x00,0x00,0x34,0x34,0x2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2 */
    0x00,0x00,0x00,0x20,0x24,0x24,0xfe,0x24,0x44,0x44,0xfe,0x44,0x44,0x44,0x00,0x00, /*'#', 3 */
...
显示乱码图片

网友A(2024-09-18):
字符集为啥不用二维数组?
//16*16 ASCII字符集点阵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608[95][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CC,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0,0x00},/*""",2*/
{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0,0x00},/*"#",3*/
...
};

网友B:
你先检查一下字库对不对

网友A:
if(ywbuf[y]&(0x80 >> k))
这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C:
ASCII转数组下标要前移一下

网友D:
可以查一下字符串‘123’对应的点阵偏移数组,可以先加个打印查看数组下标,确保偏移对,大概率就是偏移地址对了,重点排查下数字的二维数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SCII转数组下标要前移一下

改了但问题依旧,谢谢!也许字符集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字符集为啥不用二维数组?

请问8x16的二维数组字符集怎样制作?

网友F:
//8*16 ASCII字符集点阵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_08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0 */

字符集点阵有问题,0 的点阵怎么有可能全是 0x00 呢
重新写一个字符集点阵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8*16 ASCII字符集点阵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_0816[]={    &#16 ...

0x00不是 ‘0’ 是空格,STC官方字符软件做的直接复制过来用的

网友E:
已解决,感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