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单片机多位数码管如何同时亮并间隔一段时间再灭?

楼主:
下面是我的程序,是不是只有时钟和中断才能实现呢?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xms--)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7};//数码管显示数字断码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第几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
switch(Location)
{
case 1:P2_4=1;P2_3=1;P2_2=1;break;
case 2:P2_4=1;P2_3=1;P2_2=0;break;
case 3:P2_4=1;P2_3=0;P2_2=1;break;
case 4:P2_4=1;P2_3=0;P2_2=0;break;
case 5:P2_4=0;P2_3=1;P2_2=1;break;
case 6:P2_4=0;P2_3=1;P2_2=0;break;
case 7:P2_4=0;P2_3=0;P2_2=1;break;
case 8:P2_4=0;P2_3=0;P2_2=0;break;
}
P0=NixieTable[Number];//调用第几个断码
Delay(1);
P0=0x00;
}
void main()
{
while(1)
{
Nixie(8,6);Nixie(7,6);Nixie(6,6);
//第八个晶体管,显示6//第七个晶体管,显示6//第六个晶体管,显示6
}
}
/*********************************************************
是普中的A2单片机开发板
89c52rc
下面是数码管和译码器的原理图

屏幕截图 2024-09-19

网友A(2024-09-19):
计数读秒

网友B:
定时中断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过简单的循环也是可以实现的。

学习的时候建议不要一开始就自己写代码,先看例程。
普中的A2单片机开发板带有例子程序的,全都跑一遍,看看运行效果,再看看例子代码,看懂了再开始写自己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计数读秒

我有写过这个,用的if,但是跑起来感觉秒数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时中断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过简单的循环也是可以实现的。

学习的时候建议不要一开始就自己写代码,先 ...

嗯嗯,好的,我是跟着网上学的,就是找半天找不到这个例子,谢谢大佬

网友B:
51单片机A2开发板基础实验 http://www.51hei.com/bbs/dpj-195994-1.html
普中A2开发板教程与原理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223550-1.html
这两个下载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可以每个数码管显示之后加一点点延时,直接切换貌似看不到现象

网友C(2024-10-21):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A2开发板基础实验 http://www.51hei.com/bbs/dpj-195994-1.html
普中A2开发板教程与原理图 http:/ ...

谢谢大佬,我已经解决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我已经解决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每个数码管显示之后加一点点延时,直接切换貌似看不到现象

每个数码管后面加延迟太久的话,就无法同时现实啦,不过我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我已经解决啦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解决了就把答案贴出来
让后人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