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TC单片机代换提高AT89S52板的速度

楼主(2024-09-19):
12M的AT89S52板,速度慢,想用STC代换提高速度,哪款可以呀?

网友A(2024-11-15):
用stc的ai8051u吧,速度快,引脚兼容

网友B(2024-10-14):
引用 网友C:
AI8051H-108MHz-LQFP48/44, PDIP40
TFPU@108MHz, TFPU 是主力运算单元
TFPU, 三角函数/浮点运算器可以到  ...

对的   还是这个好

网友D:
对,提高晶振的速度就好了

网友E:
AI8051U  引脚全兼容

网友F:
STC12系列,1T工作模式, 用33M/35Mhz晶振, 速度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 几乎就是STC32的速度了

网友G:
换AI8051U,综合速度提高几十倍。

网友H:
只是为了提高速度的话,把12MHz 晶振 换成 24MHz 速度就翻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AI8051H-108MHz-LQFP48/44, PDIP40
TFPU@108MHz, TFPU 是主力运算单元
TFPU, 三角函数/浮点运算器可以到  ...

AI stc 厉害了,姚老板总是能蹭热闹,上一期 的 量子 STC还没好意思发布

网友C:
AI8051H-108MHz-LQFP48/44, PDIP40
TFPU@108MHz, TFPU 是主力运算单元
TFPU, 三角函数/浮点运算器可以到 108MHz;
PWM@135MHz
PWM支持硬件移相 !

双核心设计:
你用 SDCC/IAR C++/KEIL C51 他就是 8位机
你用 KEIL C251 他就是 32位机

一、简介
AI8051U-34K64(以下简称AI8051U或AI8U)是最新推出的一款单片机。AI8051U不仅具有丰富的片上设备,还采用了许多新技术,虽然每个技术可能不起眼,但是组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质的飞跃,笔者认为这是一款继往开来的新一代 AISTC 单片机。
二、继承性
(1)AI8051U最大的特色它的继承性。它完整地继承了最早期的89系列单片机的特点,首先是它的PDIP-40封装款外部特点与89系列的管脚完全兼容,也支持同样5V的电气标准。其次是内部片上设备也包含89系列同样P0-P3端口、两个定时器和1个连接在P30P31的串口。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AI8051U单片机的8BIT模式,直接使用8051指令集的二进制机器码,这样许多传统的基于8051的程序甚至是已经编译好的HEX二进制文件,可以直接使用和直接烧录进AI8051U单片机运行。

STC89C52RC:         SRAM =  512【idata, 256; xdata, 256】
STC89C58RD+ :     SRAM =  1280【idata, 256; xdata, 1024】
STC12C5A60S2:     SRAM =  1280【idata, 256; xdata, 1024】

STC8051U-8Bit :    SRAM = 【 idata, 256 】+【 xdata, 32K 】
STC8051U-32Bit :  SRAM = 【 edata, 2K 】+【 xdata, 32K 】

网友J:
使用STC公司的1T工作模式

网友K:
买台光刻机

网友L:
STC12系列,1T工作模式

网友M:
可代换的STC单片机有很多,比如STC89C52RC,STC12系列,STC15系列,STC8系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