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调高电压后,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楼主(2024-09-19):
输出从12V调高到18V,除了要考虑输出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耐压,还有哪些元件需要改。

网友A:
电源芯片的供电会被拉高,开关变压器会变得不在最佳状态不过只要能跑起来临时用一下这些问题都不大

网友B:
一般12V的电源,滤波电容是16V的,要更换滤波电容

网友A:
长期用,不建议改。

网友C:
不知你使用的是反激和正激模式?

网友D:
轻载正常情况可以继续使用.重载需要考虑PWM驱动IC供电环路.然后如果输出有负载电阻需要考虑发热加剧问题.

网友E:
要考虑反射电压,所以根据变压器匝数比去评估原边的开关管子的耐压

网友F:
需要修改一下变压器匝比,使变压器反射电压工作在合理的工作范围,输出电压变高会导致原边开关管耐压余量变小,故需要确认开关管耐压是否充足。

网友G:
电源芯片的VCC,以及变压器的绕组也是需要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