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51单片机IO口上电默认输出电平

楼主(2024-09-19):
51单片机的IO引脚复位默认是弱上拉,检测到的是高电平。请问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的电平,使其复位默认输出低电平?(不是复位就用软件进行初始化拉低)

网友A:
STC的新款可以

网友B:
加个下拉电阻吧

网友C:
使用老款的51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可以使用新出的,默认不开上下拉。外接下拉即可。
使用旧款51可在外部使用74系列芯片解决

网友D:
推荐使用STC8系列的51,上电默认高阻,上电时要什么电平外部电阻决定。

网友E:
只能加外围电路来解决

网友F:
我用STC8G1K08可以的。在main 里P3=0x0f 上电P4 5 6 7 为低电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STC8G1K08可以的。在main 里P3=0x0f 上电P4 5 6 7 为低电平

复位状态你这个指令是不能运行的。即便默认是高阻态,仍然可能需要一个下拉电阻。
对于能设置推挽输出的型号,加一个下拉电阻,复位后设置为推挽态。
对于老的型号,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只能增加外部芯片或者改变设计适应复位期间的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加外围电路来解决

在外边设置下拉电阻或者反相器吗

网友H:
大多数厂家的 增强型51单片机 都能有若干个引脚设置为上电低电平的。主要还是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