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没有起作用

楼主:
我设置了中断,放入mian里,但是不起作用,请指教。

网友A(2024-09-20):
把主程序中的timer0();这一句去掉,头文件interrupt.h也去掉,要知道中断服务程序是不需要调用的

网友A:
把service()程序中if语句前的14行剪切放入到main()程序中的while(1)语句前,因为运行环境初始化的设置仅需一次,循环设置显然是看不到计时效果的

网友B:
谁教你这样截代码的?
一没文件名,二没行数

定时器初始化只需在开机那时跑一次就行
你放到函数里不断初始化干啥?
定时器还没溢出又被初始化了
永远进不了中断

网友C:
中断还能这么勇?

网友D:
中断放错位置,应该放在main外
定时器初始化得放在main里的while(1)前
端口也应该初始化,可能用默认的也行,建议还是初始化一遍
我觉得你认真看下官方例程,然后在例程的基础上改比你在这版的基础改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