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原理图里开关管的散热片怎么画。

楼主(2024-09-20):
如何放置

网友A:
散热片是固定元件的,只需要画一个顶视图丝印就行了

网友B:
随便画个图形,主要是封装

网友C:
可以去封装库里面画一个

网友D:
如果是大块连在一起的散热片,都是建模定制加工的。

网友E:
原理图里不需要画散热片,PCB里才需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