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空闲中断

楼主(2024-09-20):
运行串口空闲中断,直接运行无法进入,debug时在空闲标志判断处加入断点,运行到断点处,在取消断点进行运行,可以进入中断的内部,如何解决。

网友A:
你说的串口空闲中断,是什么东西?
听说过串口发送完成中断,串口接收完成中断,串口超时中断,串口DMA溢出中断,串口流控制中断,唯一没听说过串口空闲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串口空闲中断,是什么东西?
听说过串口发送完成中断,串口接收完成中断,串口超时中断,串口DMA溢 ...

很多32位芯片有这个功能,就是串口在接收数据后高电平时间超过一个字节的长度,就是串口接收空闲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32位芯片有这个功能,就是串口在接收数据后高电平时间超过一个字节的长度,就是串口接收空闲中断

这叫“超时”中断,即串口接收到数据之后,若干时间没有再接收到新数据才会触发,主要用于批量处理数据,和“空闲”是两回事。

网友C:
这种下了断点能好的,大部分是寄存器配置问题。。小部分是晶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