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stc单片机自动下载器

楼主:
我在调试stc单片机时,每次用官方下载软件,下载程序都基本需要人工断电操作。后来stc虽然推出了带usb口的单片机,但每次烧录程序,仍需要手动断电操作,或在程序头上增加重启烧录程序段,所以还是不太方便。stc8h8k64u推出了一箭双雕程序后,的确方便不少。但如果被烧录的单片机电路设置的电容较大,下载程序时会出现,usb口电压瞬间被拉底,虚拟串口被重置或被烧录单片机的电容,放电不足,单片机进入不了烧录状态。从而烧录不成功。所以我在官方论坛提供的图纸上,在usb输入端电源,增加了一个1000uF的电容,把烧录供电的mos管换成mos对管,在烧录P管断电的同时,N管给目标板放电。经过这样改进后,就算要烧录的目标板的电容比较大,烧录也很顺畅。改后电路图如下:

我自己做的板子,有usb口的单片机,都会预留usb口,为了连接方便,一口烧录为主,并接排针和两种usb口。二 ...

我自己做的板子,有usb口的单片机,都会预留usb口,为了连接方便,一口烧录为主,并接排针和两种usb口。二 ...

我的pcb板,样子

我的pcb板,样子

pcb板是自己用自制雕刻机雕的

pcb板是自己用自制雕刻机雕的

板子制作成功后,第一次,需要烧录程序才能正常使用。烧录方法:先打开stc官方烧录软件,按住板子上P3.2口 ...

板子制作成功后,第一次,需要烧录程序才能正常使用。烧录方法:先打开stc官方烧录软件,按住板子上P3.2口 ...

选择软件中的 编程-制作usb-2UART控制芯片(2)

选择软件中的 编程-制作usb-2UART控制芯片(2)

选择目标芯片-确定

选择目标芯片-确定

勾选电源开关功能和指示灯功能,然后确定。等待烧录完成,就可正常使用了。

勾选电源开关功能和指示灯功能,然后确定。等待烧录完成,就可正常使用了。

网友A(2024-09-21):
扩展一下,可以适合arduino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扩展一下,可以适合arduino的

我只是为了使用arduino uno的壳,所以把stc单片机板做成了接近arduino uno的形状。虽然arduino ide有支持部分stc单片机的插件,自我感觉用不惯,我还是喜欢用C语言编stc单片机程序。设计支持arduino ide的stc插件的pcb板,并不难。只要知道对应型号,程序对应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