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单片机ADC不起作用

楼主(2024-09-20):
void IO_Init()
{
        P3M1 = 0x04;//0000 0100  p3.2高阻输入 作为ADC输入口
        P3M0 = 0x08;//0000 1000  p3.3推挽输出
        P5M1 = 0x20;//0010 0000  p5.5高阻输入 未使用
        P5M0 = 0x10;//0001 0000         p5.4推挽输出
}
void ADC_Init()
{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P_SW2 &= 0x7f;
    ADCCFG = 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6  右对齐  20K
    ADC_CONTR = 0xc2;                           //使能ADC模块
}
void ADC_Read(void)
{
        unsigned int i16Tem;
        ADC_CONTR |= 0x40;                          //继续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中断标志

      i16Tem = ADC_RES<<8|ADC_RESL;  // 读取通道2 (P3.2) 的ADC值
    ADC_CH =i16Tem;
}

void ADC_Test(void)
{
        ifADC_CH>560)
        {
                PWM_Output_Capp1(200);
        }
        else if(ADC_CH <= 512 ) &&ADC_CH >= 256 ))
        {
                PWM_Output_Capp1(50);
        }
        else
        {
                PWM_Output_Capp1(256);
        }

}

void main()
{
        IO_Init();      //引脚初始化
        EA = 0;
        PWM_Init();
        ADC_Init();
        TIM_Init();
        Timer0_Init();
        EA = 1;
        Data_Init();

    while (1)
                {
                        PWM_Output_Capp2(256);
                        ADC_Read();
                        ADC_Test();
                }

}

以上是程序的部分代码,按照手册和案例程序写的,PWM输出都是正常的,但是ADC输入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A:
void ADC_Read(void)
{
        unsigned int i16Tem;
       ADC_CONTR|=0x02;               // 设定转换的通道,P3.2是0100,增加这句
        ADC_CONTR |= 0x40;                          //继续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中断标志

      i16Tem = ADC_RES<<8|ADC_RESL;  // 读取通道2 (P3.2) 的ADC值
    ADC_CH =i16Tem;
}

网友A:
程序中缺少“开启转换通道”这条语句

网友A:
同时还缺少ADC寄存器清零的语句

网友A:
程序中缺少开启“转换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缺少开启“转换通道”

void ADC_Read(void)
{
        unsigned int i16Tem;
       ADC_CONTR|=0x02;               // 设定转换的通道,P3.2是0100,增加这句
        ADC_CONTR |= 0x40;                          //继续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中断标志

      i16Tem = ADC_RES<<8|ADC_RESL;  // 读取通道2 (P3.2) 的ADC值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H =i16Tem;
}

void ADC_Test(void)
{
        if(ADC_CH>560)
        {
                PWM_Output_Capp1(10);
        }
        else if((ADC_CH <= 500 ) &&(ADC_CH >= 100 ))
        {
                PWM_Output_Capp1(10);
        }
        else
        {
                PWM_Output_Capp1(256);
        }

}
我尝试着修改了代码,能读取到ADC值,但是这个值似乎有些问题,我的PWM1是控制继电器的,我在对板子上电以后,继电器上电瞬间会吸合,然后立刻就断开了。ADC输入引脚的电压一直是1.5V,MCU的供电电压是3.3V,所以理论上ADC_CH 的值应该是466左右,但是执行的是PWM_Output_Capp1(256);

楼主:
void ADC_Test(void)
{
        if(ADC_CH<100)
        {
                PWM_Output_Capp1(10);
        }
        else if((ADC_CH <= 500 ) &&(ADC_CH >= 100 ))
        {
                PWM_Output_Capp1(10);
        }
        else
        {
                PWM_Output_Capp1(256);
        }

}
我修改条件后,上电后继电器吸合,此时ADC输入引脚电压为1.5V,我将ADC输入引脚电压降为0,但是继电器并没断开,感觉像是ADC在上电瞬间工作了一下,之后就没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ADC_Test(void)
{
        if(ADC_CH

上电瞬间吸合一下,是端口设置的问题,应该将驱动继电器(当然不能直接控制继电器的)工作的IO端口先设为高阻,这样上电瞬间就不会吸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ADC_Read(void)
{
        unsigned int i16Tem;

void ADC_Read(void)
{
        unsigned int i16Tem;
       ADC_RES=0;
       ADC_RESL=0;
(应放在这里)
       ADC_CONTR|=0x02;               // 设定转换的通道,P3.2是0100,增加这句
        ADC_CONTR |= 0x40;                          //继续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中断标志

      i16Tem = ADC_RES<<8|ADC_RESL;  // 读取通道2 (P3.2) 的ADC值
//   ADC_RES=0;
//   ADC_RESL=0;
    ADC_CH =i16Te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ADC_Read(void)
{
        unsigned int i16Tem;

谢谢,我再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