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可以直接加AC电测试吗?

楼主:
如图   双向可控硅的RC吸收电路,电容耐压不够,部份击穿短路,又不想全部拆电容返工,想在PCBA上在电容二端直接加800V的电压测试电容的好坏,不知这个方法是否可行,请高手帮忙看?谢谢!

网友A(2024-09-20):
返修而且需要测试,也就是已经不是少数,看电路没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确认最终问题,否则换了又出同样问题。
加高压能筛选一些存在损坏的。也不排除是电容品质问题,只能全部更换。

网友B:
最好使用CBBC电容,它具备自愈功能!

网友C:
知道是电容耐压不足导致的产品问题你还不想全拆了返工?如果使用过程中出现电容失效呢?我不知道你是代加工还是自己用还是怎么的,但对于已经知道原因并确实可以解决的前提下,还是把可能导致产品出现问题的点彻底改善的好,要不然后面的手尾会更长!!

网友D:
可以试试啊,毕竟这电容容量也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返修而且需要测试,也就是已经不是少数,看电路没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确认最终问题,否则换了又出同样问题。 ...

是的,准备全换掉,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好使用CBBC电容,它具备自愈功能!

PCB空间有限,目前用的封装是1206贴片电容。换不了插件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知道是电容耐压不足导致的产品问题你还不想全拆了返工?如果使用过程中出现电容失效呢?我不知道你是代加工 ...

工厂生产的,生产了好多批次都没有问题,这次可能采购买到假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啊,毕竟这电容容量也不大。

不知道二端加这么高的电压,会不会影响到其它元器件。怕损伤到其它元件,这个问题好了,又产生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