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高速驱动电路

楼主:
求教大家,这样驱动的话会不会有问题,用于nmos   pwm控制

另外问下,这个控制负极的话,铺铜的地和这个mos的地可以共地吗?

网友A(2024-09-20):
mos的话这样布局有没有问题,外面的负载是阻性的,大概过5A的电流

网友B:
负载的电压是多少V,如果电压低,比如12V,可以选一个耐压30V,导通电阻小的nmos, 比如AO4354,导通电阻只有几毫欧,过5A电流基本不发热,直接单片机IO就可以驱动,不用你搞得那么复杂。你图上的IRF530NS导通电阻有点大,90毫欧,5A电流发热 不小 。 另外mos关的s极最好单独走线。

网友C:
反相器+ULN2003

网友D:
我用类似的电路驱动20N50,三极管是2N5551和2N5401,结果发现单片机输出负占空比10%以下时,在MOS控制极几乎没有信号,在前端的5551的集电极测到的信号也非常窄,上升比较慢,单片机IO是推挽的,就是STC8G1K08,是三极管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E:
你这要是频率不高没啥问题,要是频率高的话用专用的MOS管驱动器,电路简洁,驱动电流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要是频率不高没啥问题,要是频率高的话用专用的MOS管驱动器,电路简洁,驱动电流大

比如?

网友F:
1KHZ或者以下的PWM频率,单片机设置成强推挽模式,直接驱动Q4,不要什么电阻二极管的,试一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频率高点的话,可以加个SN74LVC1G14之类的施密特触发器
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上驱动芯片,像UCC27511之类的

网友G:
图中的地已经是同一个了。
为什么不用驱动IC?几毛钱一片。

网友H:
你可以搜一下电动自行车驱动器原理图,里面有成熟的分立元件驱动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图中的地已经是同一个了。
为什么不用驱动IC?几毛钱一片。

有推荐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载的电压是多少V,如果电压低,比如12V,可以选一个耐压30V,导通电阻小的nmos, 比如AO4354,导通电阻只 ...

您说的单独走线意思是单独走一路线到电源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要是频率不高没啥问题,要是频率高的话用专用的MOS管驱动器,电路简洁,驱动电流大

频率不高。